试验报告——223P双连可变电容真难伺候,但是经过反复试验,数据出来了,希望大家....

楼主(2017-05-25):
结论:
      223电容对匝数、用线线经十分敏感,正负1-2圈,就能从大声到无声,线圈在磁棒上挪动3毫米,全波段试鞋。根本没台,我想,这也是223难伺候的原因之一。

      虽说小磁棒,223,细线是原配,但是DIY一族总要追求最好效果,不可能不用圆磁棒、纱包线,一旦用上,麻烦接踵而至。往往半途而废。
      我最近实践了10天左右,断断续续的,频率计,LC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扫频仪…………能用的都用的上了,做了表格,测量实验数据,找出其中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其实我这人挺没心的呵呵),现在把成熟的经验贴上来,希望大家有用,
      特别要鸣谢所有跟帖短信帮助过我、给我鼓励的各位版主、坛友,让我走了不少捷径,谢谢大家。

223P电容140一侧使用圆磁棒100毫米,0.07X7纱包线95-95匝(而不是资料上说的110匝),646微亨。次级8匝。
                                                        180毫米φ10的圆磁棒,初级90-91匝。
线圈末尾距离磁棒端头10毫米酌情调整1-3毫米,超出就失谐无声。
最有用的数据就是这个646微亨,线绕线圈,测量电感,多退少补,再上机,保证成功。看了书上的数据,绕好后上机来回撸,保证失败。(使用270P双联不在此列,那个很宽泛,撸就能行)
现在网上买的磁棒参数严重不一致,我有一根95毫米的圆磁棒,72圈就能达到647微亨。差几圈就会出现满波段一个外国台(岛国),(考来哇…………)噜噜噜噜没完没了。

高端本振调不上去的情况,把天线和震荡微调都调成0,然后旋转震荡微调,就上去啦。然后,再然后,按照正常调整。
调谐试鞋啸叫,把曲线调成双峰,中间略有凹陷,宽一点,就好了。

      以上是100多次试验比对的结果,没有理论基础,但愿对坛友有用,就知足了。
      也许我认为看到了堂奥,但是实际上只是表象,那请您拍砖,共同探讨。
我的机器经过如此调整,效果比在状态的红灯753好一些。

      特此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理论上是否解释的通。223也好,270也罢,只有结构的区别,而最终也只是个电容,为何与电感的搭配,会导 ...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270甚至360所配的天线线圈,不论磁棒也好,磁芯也好,空心也罢,电感量很小,分别为334微亨和250微亨,而223P却需要640微亨左右相差2倍甚至以上。
      223所配的640微亨减小5%,谐振频率由0.53M变为0.54.
      360所配的250微亨减小5%,谐振频率由0.53M变为0.56.
      270所配的334微亨减小5%,谐振频率由0.53M变为0.55.

      综上所述,270和360所配的电感,动1匝或者动1厘米位置,引起的谐振频率变化量是223P的200%和300%,也就是说你制作的不准,挪一挪位置,就能活得很宽泛的调整,宽容度比较大。
      223也就是140P靠挪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增减线圈,增多了,挪不回来,增少了,挪不上去,所以感觉谐振范围窄。
      140P尚且如此,更遑论60P的震荡回路,一般振荡线圈要么调到顶不够,要么调到底不行,皆因容小感大而引起。

网友:
值得褒奖!有话说知之者不如学之者,学之者不如好之者。

网友:
用数据说话,点赞!

网友:
223价格便宜量又足,但鲜有不计工本的DIYer愿意用,如果按照楼主的实验数据合理搭配,可以达到270甚至360的覆盖和跟踪同步,那到真值得一试。感谢楼主的辛苦工作!

网友:
科学这东西 了不得半点假

网友B:
总结不错,有同感,可惜无权加分。
223P对匝数敏感,难伺候,没错。
223P使用圆磁棒100毫米,96-98匝,和你的数据差不多。
这个60P本振联很难配本振圈,好不容易绕好一个本振,一试满屏差拍啸叫,明知道电台在哪,就是调不出。然后一次拆掉3T,也不知道试多少次才合适。快累死了总算找到合理匝数,敢情就在旁边极为贴近的数值。结果照方抓药,下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
实践出真知,看书结合折腾,赞一个

网友:
原来也是喜欢223,用它做1.5V外差机,那才叫做一个酸爽!

楼主:
谢谢各位版主、老师加分鼓励,我是想力求做到把简单廉价的东西玩出品味,吃透,学懂,而不是人云亦云囫囵吞枣,那样提高的很慢。
再次感谢

网友C:
探索精神可嘉!

主要是线圈的分布电容在作怪,如果能够事先测试出电感的分布电容,估算一下心中就有数了。可用Q表测试线圈的分布电容,也可以用扫频法测试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索精神可嘉!

主要是线圈的分布电容在作怪,如果能够事先测试出电感的分布电容,估算一下心中就有 ...

感谢老大加分鼓励!分布电容也解决了,用高一号的磁棒支架,使她离开覆铜板4毫米以上,分布电容轻松5P以下(LC谐振法估算)

网友:
使用超小型双连,最好使用纱包线,55mm扁磁棒用0.07mmX3纱包线绕制,中振与振荡连接线尽可能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不错,有同感,可惜无权加分。
223P对匝数敏感,难伺候,没错。
223P使用圆磁棒100毫米,96-98匝,和 ...

感谢“有胆有识”鼓励, 感谢“园丁”鼓励,

网友:
看了这个贴子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D:
我也用这个双连试过几次,效果不理想,现在天线有数据了,中波振荡线圈怎么绕,有没有成功的数据?只有这两者合理搭配,才能同步一致,达到高性能。楼主如果成功了,不妨把数据共享一下,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不知理论上是否解释的通。223也好,270也罢,只有结构的区别,而最终也只是个电容,为何与电感的搭配,会导致谐振点如此的窄,只能解释为223的Q值较其他更高么?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这个双连试过几次,效果不理想,现在天线有数据了,中波振荡线圈怎么绕,有没有成功的数据?只有这两 ...

这个我倒是深有感触,愿意和您分享一下:

      厂制的和自绕的都没问题,哪个先后也没问题,里外也没问题,不像中周那么严格,关键是可调范围,只要达到360-510PF,或者窄一点点也可,都能成功,但是一定不要反了,抽头在那一边,对应的2脚一侧热端在哪一边,要注意!这才是关键,厂制的两种都有,我就上过当,蛋疼多日。
      一句话,脚位对,可调范围对,没有不成的,比天线谐振那边简单多了
      一定要用准一点的电感表事先测量电感量,本振如此,天线更是如此。这是成功的秘诀!

      祝您成功

网友:
完完全全是一次试制样机,过程还不算太曲折
测磁棒、中周的电感量需要注意频率,频率与实际工作频率差异较大的话测的结果可能误差极大,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楼主:
确实是个容易忽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270甚至360所配的天线线圈,不论磁棒也好,磁芯也好,空心也罢, ...

解释的很透彻!尤其是容小感大时,调感方式的敏感度低,比较容易理解。

根据f = 1/2*PI*sqrt(L*C)公式计算,双联140p时,线路电容按10p估算,则谐振电容约150p,天线按646uH计算,谐振频率 Fmin = 511.23Khz;最小电容按15p计算,谐振频率Fmax = 1616.8Khz,所这个范围比较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线圈如果自己绕,那么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都是先多绕点,在594或603千赫找到谐振点以后再一圈一圈拆,直 ...

您的办法堪称没仪器调整的典范,但是我做的机器是袖珍机,没度盘,有也不准,非线性的度盘也不好估计。电路设计的有木有问题都未可知。嫌多绕点,往下拆是个好办法,但是如果交织着其他毛病。一头雾水,不知道是大是小,犹如盲人摸象,很可能产生错误的认知
您这样的老鸟就不会有这些困惑。

网友:
我的经验,失谐太大的话,是难以判断电感量是太大了还是太小了。

楼主(2018-03-24):
本打算春节期间再做几个小鸡,反正223可变多的很,可惜来海南度假,只好以后再说啦。

楼主(2020-03-18):
最近做了一个套件6管机,套件内的223P可变,用LC表一测,两连最大容量在半可变都最小的情况下,居然是150和75,果断直接扔旁边做单管机用,另从4个223中筛选一个150+66的223充任。

网友F:
223电容,一般质量都很差,它本身都存在好多问题,有花片也没拨,线性也不好,微调电容量也不够,140和60P也不标准,两联同步性也很差,玩不好可能这原因很大。

另外,我理解是不是 大电容小电感 比 小电容大电感 好玩?因为大电容小电感对电容要求不那么高对吧。小电容大电感,电容一旦差几P,频率可就差远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23电容,一般质量都很差,它本身都存在好多问题,有花片也没拨,线性也不好,微调电容量也不够,140和60P ...

小电容大电感,就会造成电感Q值过高过于尖锐,Q值过高的结果就是调整的频率范围太窄了,223是差容调谐,所以存在这调谐频率范围宽和窄不同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223电容,一般质量都很差,它本身都存在好多问题,有花片也没拨,线性也不好,微调电容量也不够,140和60P ...

小电容大电感,就会造成电感Q过高过于尖锐,Q值过高的结果就是调整的频率范围太窄了,223是差容调谐,所以存在这调谐频率范围宽和窄不同特性。

网友(2021-04-26):
经验之谈:用223P双联,LA1600芯片,中波波段,本振线圈用米兹米超声波小中周改制,次级9匝,初级90匝,0.1漆包线,已成功制作70台收音机。223P双联别的不怕,就怕天线连和本振连容量不规范导致跟踪 不同步,发现这种情况,就需要拆开双联外罩,根据故障现象调整花片。例如,遇到一故障机,现象是频率低端时天线线圈需要向外移动才能跟踪。处置方法:本振连向内拨动花片使其容量增大,本振线圈磁芯向外调,跟踪不同步现象排除。

补充内容 (2021-5-17 13:25):
这种双联量少看不出问题,量大了就发现问题了。1,旋转力矩不同,有的转起来省劲,有的转起来费劲,有的力矩不均匀。2,花片拨开的距离不同,有的是本振连花片拨开,有的是天线连拨开,有的没有拨开距离。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圈数这东西,就是个经验值,磁棒有差异,圈数就会不同,所以只看圈数不靠谱的,更别说那些老书,年代久远,而现在的磁棒特性和以前肯定有区别,所以还是计算出电感量最靠谱,绕的时候多绕个10圈,测量电感量进行调整。

还有一个经验,并不是多股线一定比单股好,比如小机用的50毫米长度左右的扁磁棒,你用啥线绕效果几乎没区别,因为太短了,天线增益不高,线材带来的那点Q值,根本体现不出来,另外就是线粗了,线圈太长,会覆盖整个磁棒,反而降低了Q值(线圈在磁棒一端时Q值高),抵消了,所以100毫米以下的磁棒,漆包线或者单股丝包线就可以了

网友:
相比270p而言,电容量小而电感量大的结果就是Q值高,稍微偏移就失调,好在差容双联设计上考虑了三点统调的跟踪性,否则很难统调。
天线回路Q值高的弊端就是容易失调,因其筛选出的是极窄频段的信号去混频,稍微偏移,信号就被滤掉了。如果Q值低就是灵敏度差些,选择性差些而已。
所以有些时候没必要盲目追求Q值。

网友:
用与223P类似的224Q(60/127)做收音机,一开始做响过几个,最近板子变小想做微型机,从此没有收到过台,全程各种怪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270甚至360所配的天线线圈,不论磁棒也好,磁芯也好,空心也罢, ...

俺昨天绕制了配套223P双联的磁棒子天线

用7cm长的扁形磁棒、0.07X7的丝包线绕制,初级绕了105圈,

测试电感0.52mH,

同楼主的646微亨的数据,大庭相径,

经过减少磁棒天线初级匝数,从105圈,减少了20多圈后,

223P双联还是很容易地能把覆盖频率调到1600Khz上去的,

也舅是说,223P的双联,虽然电容小,蛋不妨碍调整频率覆盖。

网友(2024-12-22):
223也不用了,变容二极管伺候

网友G:
我收了台小机,天线没了。找了个成品线圈,扁磁棒长了,截了一截变成5CM,现在是低端可以,高端把半可变调到最小也不行,是不是天线线圈多了啊?谢谢!

网友:
楼主是说统调覆盖问题吗?

网友:
差容双连搞不好还不如等容量的好办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G:
我收了台小机,天线没了。找了个成品线圈,扁磁棒长了,截了一截变成5CM,现在是低端可以,高端把半可变调 ...

低端多余不?如果低端到500,那肯定是圈数多了,如果低端合适,那就别的原因了

网友:
主要是223P为了达到变容比要求,高端频率电容量极小,所以对PCB布线和电感线圈的分布电容非常敏感,商业机通常用非常细的单股漆包线绕制天线,目的就是减少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