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搞台先锋老功放有问题了 大家帮忙!

楼主(2017-05-25):
大家好:
          新搞了台老先锋功放 收来原生态通电功能都正常,但是有个小问题 直滑式碳膜音量电位器 咔咔响噪音 一个声道声音正常 一个声道声音非常微小,我也没当回事 以为老电器开关年久不用氧化造成的,用精密电器清洁剂喷过还是不行问题依旧,没办法了只有把面板 打开漏出电位器解焊,把开关撬开里外仔细清洗然后就回装了,这下毛病大了!现在是两个声道都变得声音非常小了!
特来这里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我的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非常感谢

网友:
不出所料这个老机器和被炒得价高的210后级电路一样,输出少了一对管

网友A:
原装差分对管坏了,不太好找到

楼主:
难道电位器废了?
没撬开清理之前 一个声道正常啊!现在两个声道都声音非常微小了
想换个电位器 哪里买和型号不知道啊!
感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电位器废了?
没撬开清理之前 一个声道正常啊!现在两个声道都声音非常微小了
想换个电位器 哪 ...

先找6只电阻做一个简单分压连接试一下,是不是差分对管出了问题,差分管没问题,会好办

网友B:
更换新电位器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6只电阻做一个简单分压连接试一下,是不是差分对管出了问题,差分管没问题,会好办

非常感谢 抽出时间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新电位器就正常了

好吧 我淘宝买新的电位器 试试
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装差分对管坏了,不太好找到

是呀,我也有一台先峰功放,中点偏向一侧。前后级都是直接耦合的。难调呀。

网友:
电位器坏的可能信大。

网友D:
拆开的电位器安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的电位器安装反了

一语道破天机!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抽出时间解答

客气了,喜欢音响的凑一堆叽叽喳喳讨论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呀,我也有一台先峰功放,中点偏向一侧。前后级都是直接耦合的。难调呀。

如果差分管没坏,应该有偏置电阻变质引起的,最好是一起更换,日本电阻器质量一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差分管没坏,应该有偏置电阻变质引起的,最好是一起更换,日本电阻器质量一般

量量没兴趣了。电阻三极管等都比常用的小。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量没兴趣了。电阻三极管等都比常用的小。眼睛都看花了。

兴趣盎然,身体棒,吃嘛嘛香,爱好不能丢,一定要坚持到底,取得最后胜利
越战越勇 - 龙梅子&郭晨冬
词曲:喜波
感受过辉煌的一刻
也曾尝过失败的苦涩
人生太多起起落落
有谁能预测 输赢的结果
无数次的说服自己
无数次的跌倒爬起
心中的火还在燃烧
他给我动力 去创造奇迹
再接再励 绝不放弃
把懦弱丢在风里
越战越勇 坚持到底
让信念给我勇气
再接再励 绝不放弃
用热血展现 生命的意义
~~~~

网友:
谢谢你的鼓励。坚持到底

网友:
一般洗电位器用无水酒精啊

网友:
酒精清洗后滴几滴缝纫机油

网友E:
先把直滑电位器换了就好了  再检查音频输入口子

网友(2017-06-27):
感觉应该是电位器不良,重新换一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直滑电位器换了就好了  再检查音频输入口子

您好: 哎电位器换了 看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换完电位器了还是一个声道不响 哪个输入口都是一个声道响
            继电器 吸和正常 对我电路知识 一点没有的人 修不了啊 仍在角落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