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怎样录音?

楼主(2017-05-25):
我想把我和别人通电话时的声音录下来(录双方的声音哦),
能不能从电话机里焊两根线把音频信号引出来再录音呢?
最好能给个电路图,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并到电话机外边那两条线上就行,通话过程中那两条线上就有通话的音频信号,接到线路输入即可录音。

网友:
1.买个专用的录音电话
2.开免提,手机放旁边

楼主:
不是,我是想连到电脑的线路输入里录音

网友: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很多手机都有通话录音功能

网友:
我的手机通话的时候有录音功能啊!你试试看应该有

网友:
手机应该都有录音功能,打电话的界面应该有。

网友:
买个电话线转sip的东西,然后电脑装sip服务器,配置好就能通话时候录音了,还能自动接听。背景音乐之类的

网友:
小米、魅族、自带通话录音;
买这两个牌子的电话,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智能机有录音功能。

网友:
LZ说的是电话不是手机...

网友:
用录音机试过,完全可以,就是磁带回听不好弄,电脑就方便多了。电脑等着录电话,大才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到电话机外边那两条线上就行,通话过程中那两条线上就有通话的音频信号,接到线路输入即可录音。

谢谢风流侠客,我自己做了个电路图,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这两天试试。

网友:
几年前见过一个叫什么固话伴侣的东西,插 USB 的。电话线一进一出。电脑上运行它的专用软件,电话进来自动记录号码和录音,还可以翻查和备注。忘记品牌了,很小的一个东西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并联在电话线上,就是音频信号了,你有能力,自己做个简单的电路,在接入到电脑的音频输入就好,如果没这本事,就去放上买个录音设备就好,也可以连到电脑上!

楼主:
我自己弄了个电路图,结果电脑没办法录音,请教各位大侠指正了

楼主:
哎。。。都没人知道吗?只是想做个东西而已,求你们指点一下。
关于电话上语音的传输,有人说电话线两芯传输的是一样的信号,有人说一芯传语音信号一芯是回路和adsl信号
然后,电话线两芯信号怎么接立体声3.5MM耳机插座?其中一芯与左右声道接一起?另一芯接地?
小弟实在是对电话线上语音传输不了解,求求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请各位大大帮忙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
是想直接在线路上监听到吗,是这样似乎不行,因为音频是经过编码压缩了的,录音部分需要增加解码

网友:
你们真会玩,太能捣鼓了!

楼主:
真希望某位大大能指点一下,这是个好问题来着。

网友:
我以前用电话线拨号上网的时候,有个软件可以用电脑录音,现在光纤了,固话没用了,没有试过

网友:
iPhone的手机就不行 以前我用塞班的手机特别好e71录音特别清晰 很多小孩子对话的都录音下来了 平时听听特别好 留守儿童 没办法

网友(2017-07-11):
某宝上有电话录音器的100多快钱,USB连接电脑,来电自动弹屏,录音
自己做这个,牵扯的比较多,要考虑隔离,
电话好像对音频信号有预加重措施
有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找个电话机,并联到电话线上,把听筒的线接到线路输入
把话筒的线拆掉
这样简单,不过中间最好能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以前固定电话时代流行的有电话答录机,淘宝上几十块。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主流手机都具备这个功能

网友(2017-08-10):
智能手机都带录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