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上海312”7管机》有下文

楼主(2017-05-25):
前几天发表的《仿制“上海312”7管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36379-1-1.html
用的是290/250空气差容可变,短波段怎么调跟踪也没能达到较理想的效果,欲换为等容可变。
手上现有12-365P、10-180P空气可变和7-270P薄膜可变。用10-180P可变覆盖整个中波段有些困难;用7-270P薄膜可变易发生接触不良的现象,纠结了几天。最终还是选了10-180P空气可变。

经计算,分布电容+补偿电容只要不大于11PF(最小容量不大于21PF)就可以完全覆盖整个中波。为了保险,先拆除磁棒线圈、把补偿电容调到最小,将可变电容旋到最小容量接入电路板,实测为24PF,还是偏大。再将补偿电容拆除后为19PF。如果磁棒线圈本身的分布电容只要不大于2PF就可行。
于是找了几个闲置的线圈,测其本身的分布电容,看用哪种线绕制比较合适。

跟据实测线圈的情况,用0.18线单根绕75圈,测其本身的分布电容约1.8PF。可行!
更换可变电容就要把输入线圈、振荡线圈全部重绕,这又费了一番功夫。

重新装好后,中波统调更简单了,只要在低端调好,高端自然就在状态。两个短波段的跟踪也达到了预期。最后又重新标定频率度盘,至此全部搞定。

此次装机最大的收获是:差容双联可变不宜装短波机。
上午约九点一刻录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j.8428770.3416059.1

补充内容 (2017-10-19 19:12):

网友:
研究得很深入,有理论有实践

网友:
视频看完,很不错。而且感觉AGC很强大,连短波的声音的音量都是很均衡

美中不足是调谐的旋钮有点不配套,换个颜色和形状更靓的。

网友:
老师的做品太漂亮了!精雕细琢!又不失大气!磁棒线圈太漂亮了!

网友A:
        赞一下楼主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按常理那些绞合线更好一些,没想到只有这单根的0.18线符合要求,音质不错,灵敏度看来也比较好,只是那旋钮好像不同心。想问一下楼主,线圈的分布电容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样确定度盘上各个频率对应的位置的?自己做的收音机常纠结在这里。而且中波是频率数字较大,如何确定指针在什么位置比较准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样确定度盘上各个频率对应的位置的?自己做的收音机常纠结在这里。而且中波是频率数字较大,如 ...

尝试代替楼主回答,如有不对,请楼主斧正:用信号发生器输出530-1600K内不同点的信号。在刻度上记录这个信号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样确定度盘上各个频率对应的位置的?自己做的收音机常纠结在这里。而且中波是频率数字较大,如 ...

我就是按7楼爱康木老师的方法标定频率刻度的。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相应的信号,收音机收到该信号时标出指针指示的位置。
还有一种更精确的方法:用频率计测出本振频率减去中频465KHz即可得到接收频率。如,转动可变电容,当频率计显示1465KHz时,此时指针指示处即为10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下楼主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按常理那些绞合线更好一些,没想到只有这单根的0.18线符合 ...

测线圈分布电容的简易方法:先测出线圈的电感量,再用栅陷表测出线圈的自然谐振频率(线圈头空着,不接任何元件),有了电感量和谐振频率就可计算出分布电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线圈分布电容的简易方法:先测出线圈的电感量,再用栅陷表测出线圈的自然谐振频率(线圈头空着,不接任 ...

yuanzen老师好,有成熟些的栅馅表电路吗?我想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yuanzen老师好,有成熟些的栅馅表电路吗?我想仿制一个。

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C:
电子管我不懂

有晶体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我不懂

有晶体管吗?

我没有晶体管的。
电子管的简单、稳定,比较好用。

网友D:
非常利害, 大白天也能收这么多台, 声音清晰雄亮!!
想问一下, 短波用什么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利害, 大白天也能收这么多台, 声音清晰雄亮!!
想问一下, 短波用什么天线??

接收短波就是用机上装的拉杆天线,全长120 cm。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线圈分布电容的简易方法:先测出线圈的电感量,再用栅陷表测出线圈的自然谐振频率(线圈头空着,不接任 ...

        非常感谢yua nzhen老师回复!,看来一台优质的收音机的诞生,里面蕴含着很多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不会轻而易举就能仿制出来的,既需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还要虚心认真踏实地学习专业知识。刚要查查栅陷表就看见楼下电子管栅陷表的电路图了。原以为有了万用表示波器电感电容表基本就够用了,这不又出来一个栅陷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个:

        还是要感谢yuanzhen老师提供栅陷表电路图,这个电路图不复杂,用了半个6N11,图中的元件也是大众化容易找到,可以仿制一台;同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50微安表头显示的就是线圈的自然谐振频率吧?二一个就是那个频率计可以是外接的吧?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个:

元珍老师,我只有1毫安满度的表头大小合适,能不能用您这个电路,把6N11的另外半个利用起来,做个扩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感谢yuanzhen老师提供栅陷表电路图,这个电路图不复杂,用了半个6N11,图中的元件也是大众 ...

一、栅陷表其实就是个振荡器,50μA表头指示振荡的强、弱。把栅陷表的线圈靠近待测LC回路的线圈,当两者谐振频率接近或相同时,待测LC回路就会吸收一部分振荡能量,这时栅陷表表头的指针向左偏转,出现一个谷点时两者谐振频率相同。栅陷表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工作的。
二、频率计可以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元珍老师,我只有1毫安满度的表头大小合适,能不能用您这个电路,把6N11的另外半个利用起来,做个扩流电 ...

1毫安满度的表头估计大了点(我没有试过),用200μA以内的表头问题不大。50μA的表头灵敏度高点,振荡较弱时也能指示出来。我们知道,电子管收音机本机振荡的强度一般是,中波时振荡栅流约200~300μA,短波时振荡栅流约100~200μA。如果表头灵敏度较低,在振荡弱时不太好分辨。

网友:
太厉害了!好多台啊!声音真好!

网友:
看了视频 很羡慕楼主的制作能力 3个字 强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