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块STK41XX 立体声功放模块

楼主(2017-05-25):
这块是STK4171。原来一声坏了,另一声好的。

以前有一块STK4151坏了,正好有一块也是坏一边的,把芯片拆下来,焊到原芯片上,有电阻坏了,也换普通电阻修补后都能用的。

补充一下:这块子是没有修过的,上面破了个口子是想看看里面的管子有没有坏?胶好的目的是想保存这个块子,怕灰尘进去。因为难得碰到有这么一块。这个块子坏哪不记得了,今天找到也没测一下,好像是前级坏了的?

网友:
这种功率管是NPN PNP互补的还是准互补的

网友:
芯片级维修

网友A:
这种三肯的STK系列厚膜功放块,多用于组合音响上,原装正品一致性很好,音质也很不错。

楼主:
自己做的功放41XX,有时很容易自激,功放块要是平放试机的,出问题后功放芯片不会移动和错位,要是功放块是立着放的,烧机时功放芯片就会移动错位,有时两个管子因移动错位后会相碰,这就不好办了,。正常修时是把原坏芯片上的元件脚去干净,然后再把拆下来好的芯片焊在原芯片上,因为原芯片是不好拆掉的,就是拆得下来基板也坏了,两芯片叠加,焊几个边就行了。

网友:
细心耐心,最主要的是兴趣

网友B:
不知仁兄对老电源有没有研究,想得到您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三肯的STK系列厚膜功放块,多用于组合音响上,原装正品一致性很好,音质也很不错。

STK系列厚膜功放是三洋出的,不关三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仁兄对老电源有没有研究,想得到您的指导。

已经回了你帖子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K系列厚膜功放是三洋出的,不关三肯事。

是,是!是三洋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喜欢这种厚膜,准互补输出更稳定

当年坏3块4151,90年代初90元一块,这东西容易坏。当年还做过司服环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K系列厚膜功放是三洋出的,不关三肯事。

我在这里也说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

NPN准互补,经久耐用,和80年代流行的OCL电路一样,不错

网友:
90stk4151ii4151v4152ii4192ii4241ii3341924241

网友:
怎么会是这样?

网友:
90年玩过stk4191ii,最近弄来了4151v、4152ii、4192ii及4241ii,由于变压器只有双33v,现在只弄响了4192及4241,声音效果很好很耐听。

网友:
有块4151,组合音响里拆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弄响它,等有时间搞起来,听听感觉

网友:
太棒了,我为楼主的这种对自己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而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超压使用应该不乐意坏,很多专业有源音箱都使用它,而且是桥接

我的4192及4241是交流双33v直流正负约46Ⅴ下使用,静态时基本没什么温升,有负载时70多度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网友:
4192极限电压是正负52.5v,8欧负载推荐电压是正负35v。
4241极限电压是正负77v,8砍负载推荐电压是正负5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超压使用应该不乐意坏,很多专业有源音箱都使用它,而且是桥接

没处理好自激引起的。

网友:
很经典的IC。做好了,效果很好。

网友:
我对这行不太了解,但经过仔细的查看楼主的详细介绍,能把很多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同时解决高我点赞。

网友:
祝贺楼主,这东西我喜欢。我为你点赞。

网友:
这玩意,里边,拆,焊很麻烦
当年换这种块子 ,换了好多,SONY,爱华,松下,组合音响用的很多
也修过几个,但是功率管,从别的模块里拆出来的,焊不上,不知道为什那么

网友F:
九十年代初也搞过一块,用交流28V供电,不失真功率2*50W,推动一对8寸密闭音箱,感觉声音不错,也能爆得起棚。
用了几年,要求提高了,感觉准互补的声音有点冷冰冰的,就去搞分立件的全互补功放。那台10元钱给收废品的拿去了。

网友:
日本90年代的组合机基本都是这种厚膜功放

网友(2017-06-27):
厚膜功放一直以为里面就1对管子,今天看内部是2对。。张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刚捡了一台菲利普的 组合小功放,用的是STK4152  功放块,功放接喇叭没声音,会不会这个功放块坏了,不知道还有没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九十年代初也搞过一块,用交流28V供电,不失真功率2*50W,推动一对8寸密闭音箱,感觉声音不错,也能爆得起 ...

浪费了,可惜了,收废品的嗨皮了

网友:
原来也可以这样做开胸手术

网友:
一个个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