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格兰仕微波炉突然故障,向矿坛老师求教

楼主(2017-05-25):
按键机型,面板正常,炉腔灯亮,设定完加热时间后,按启动键,不加热,故障是突然出现的。我打算把它拆了,手头工具齐全,万用表数字指针都有,会一些元件,如变压器,二极管,电容的检测方法,打算能修好最好,修不好就报废。谢谢朋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高压保险丝,如果是好的就检查电容,高压二极管~~~

谢谢老兄,我得先上网补补课,认识下这些元件长什么样子,还有我上网百度查,有人说高压变压器和磁控管坏了,这些元件贵吗

楼主:
十分感谢,尝试着修下,权当学习

网友:
我同事很会修这玩意,其实不太难,一般先检查保险管,如果保险管没问题就是一个二极管被击穿了,到二手电子市场去很便宜的,买来自己换一下。其它原件还真的不容易坏

网友B:
楼主注意拍照上传,让我们也开开眼界,涨点知识

网友C:
可以首先检查一下门控开关、控制继电器。这两样使用最频繁,容易损坏。

补充内容 (2017-5-26 22:05):
如果是电脑控制的,应该将电路板拆下来仔细检查一下,尤其是功耗大的元件时间长了热胀冷缩容易脱焊;信号线连接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一般用力敲敲就行。敲不好就换吧。

网友:
测电流如果电流在4A以上就查高压部分,电流小就查低压 门开关 继电器等

网友:
看帖不仔细 想diy点焊机就报废

网友:
二极管被击穿可能性大,我的就坏过!!

网友:
格兰仕通病,门开关在开和关时容易出问题,烧保险,换保险后能使用,有时还会再出现烧保险,自己使用可以断电后再开门,加热前先放好东西,关门后再插电源或者通过电源插座上的开关来控制,觉得麻烦就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意拍照上传,让我们也开开眼界,涨点知识

手机拍照,还得上传电脑缩小,以前上传过,在矿坛上照片太小,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回帖帮助

网友D:
如果是电脑板的,连接排线接口有氧化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脑板的,连接排线接口有氧化清理一下,

谢谢朋友,是电脑版的,我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是电脑版的,我试下

还有一次我碰到电脑板排线引脚虚焊。一般想不到的。

楼主:
我还没拆,朋友,按制面板有供电,应是那种薄膜按键,能设置加热时间,但按启动不加热,里面照明灯也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次我碰到电脑板排线引脚虚焊。一般想不到的。

我还没拆,朋友,按制面板有供电,应是那种薄膜按键,能设置加热时间,但按启动不加热,里面照明灯也亮

网友:
我刚才说的二个故障都是薄膜按键的。按你的说法先拔下排线看看。有无不良,如颜色等,清洁下。试试看

网友E:
磁控管如果坏了的话就不建议您修了,一是没有价值,再就是换了以后如果其他方面不认真测量数据可能还会坏,因为好多因素会导致磁控管损坏!

网友:
替楼主上个图片

楼主:
差不多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控管如果坏了的话就不建议您修了,一是没有价值,再就是换了以后如果其他方面不认真测量数据可能还会坏, ...

谢谢朋友,我也是本着学习目的,平时喜欢鼓捣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也是本着学习目的,平时喜欢鼓捣东西

炉顶两个玻璃管干什么用的,朋友,里面有电阻丝,我量电阻为0

网友F:
引用 楼主:
炉顶两个玻璃管干什么用的,朋友,里面有电阻丝,我量电阻为0

烧烤用的 就是所谓的光波 英玻璃电加热管石 单根电阻值应在24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烤用的 就是所谓的光波 英玻璃电加热管石 单根电阻值应在24欧左右

谢谢,刚才测了高压保险管,高压电容和二极管,都正常,单根阻值4欧,在线量的,那几个高压元件拆下来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烤用的 就是所谓的光波 英玻璃电加热管石 单根电阻值应在24欧左右

两个炉门接触开关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炉门接触开关也正常,

测工作电流

网友G:
刚修了台格兰仕的电脑板控制的微波炉,就是一开机就马上停机。经查是一只门开关动作不到位造成的,将开关拆开清洗、打磨触点,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修了台格兰仕的电脑板控制的微波炉,就是一开机就马上停机。经查是一只门开关动作不到位造成的,将开关拆 ...

面板是薄膜开关,而且塑封在壳里,只有导电胶条从壳中引出连到微电脑电路板,如果是面板薄膜开关坏了,那就弄不了了,除非换控制面板

楼主:
不敢整,怕电着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面板是薄膜开关,而且塑封在壳里,只有导电胶条从壳中引出连到微电脑电路板,如果是面板薄膜开关坏了,那 ...

请仔细看人家写的字,是说的门锁扣保护开关,不是薄膜按键

网友F:
那就报废吧 做点焊机玩

网友F:
我有全套备件 变压器做点焊机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全套备件 变压器做点焊机玩了

谢谢朋友了, ,经过一顿拆装,万用表查,机器恢复正常了,但查的元件都没问题,初步怀疑是面板按键引出的导电胶条和微电脑控制电路板接触不良,可能经过我插拔,又接触上了。这种微波炉设计挺坑,面板薄膜开关不说,而且塑在壳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全套备件 变压器做点焊机玩了

再次谢谢大家热心回帖帮助, 经过一顿拆装,万用表查,机器恢复正常了,但查的元件都没问题,初步怀疑是面板按键引出的导电胶条和微电脑控制电路板接触不良,可能经过我插拔,又接触上了。这种微波炉设计挺坑,面板薄膜开关不说,而且塑在壳子里。我还有一欧木龙血压计也估计是这毛病,屏幕缺笔,但怎么插拔胶条都无济于事再多一嘴,欧木龙虽是牌子,但内部做工真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报废吧 做点焊机玩

以后再弄吧,我年初买了个通用小电焊机,2.5焊条随便焊,3.2也能焊 ,我以前学过磁粉探伤,二级资质,但说实话,我焊的焊缝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修了台格兰仕的电脑板控制的微波炉,就是一开机就马上停机。经查是一只门开关动作不到位造成的,将开关拆 ...

如有导电胶条,可以注意下,我这台估计是胶条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次我碰到电脑板排线引脚虚焊。一般想不到的。

经过排查,插拔,估计是这个毛病,我家这格兰炉子设计挺坑,面板薄膜开关都塑在塑壳里,只从一口引出一导电胶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仔细看人家写的字,是说的门锁扣保护开关,不是薄膜按键

薄膜按键,薄膜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仔细看人家写的字,是说的门锁扣保护开关,不是薄膜按键

他回帖帮了我,并介绍他修理经验,而我把结果反馈给人家,明白了吗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高压保险丝,如果是好的就检查电容,高压二极管~~~

谢谢朋友了, ,经过一顿拆装,万用表查,机器恢复正常了,但查的元件都没问题,初步怀疑是面板按键引出的导电胶条和微电脑控制电路板接触不良,可能经过我插拔,又接触上了。这种微波炉设计挺坑,面板薄膜开关不说,而且塑在壳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脑板的,连接排线接口有氧化清理一下,

谢谢朋友了, ,经过一顿拆装,万用表查,机器恢复正常了,但查的元件都没问题,初步怀疑是面板按键引出的导电胶条和微电脑控制电路板接触不良,可能经过我插拔,又接触上了。这种微波炉设计挺坑,面板薄膜开关不说,而且塑在壳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首先检查一下门控开关、控制继电器。这两样使用最频繁,容易损坏。

补充内容 (2017-5-26 22:05):

谢谢朋友了, ,经过一顿拆装,万用表查,机器恢复正常了,但查的元件都没问题,初步怀疑是面板按键引出的导电胶条和微电脑控制电路板接触不良,可能经过我插拔,又接触上了。这种微波炉设计挺坑,面板薄膜开关不说,而且塑在壳子里。

楼主:
觉得还是安装调试维修工业仪器仪表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有导电胶条,可以注意下,我这台估计是胶条接触不良

不能用估计来确定故障原因,我修的这台微波炉是找了一张参考电路图,有分析的检查的故障点,才得出结论来有针对性的检修的。另外在检修时,还要断开高压部分才能开机模拟操作,盲目查找故障点,是不可以的。
你的叙述故障原因就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回帖帮了我,并介绍他修理经验,而我把结果反馈给人家,明白了吗朋友,

人家说的是门开关,你理解的是薄膜按键,自己重新拔插按键连线后结果试机能用了,歪打正着,对吧朋友

网友:
祝贺你经过努力修好了。

网友:
如果保险好的话,多数是磁控管坏了。

网友:
有时候其实问题非常简单,建议先检查保险丝,门开关和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