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电动车高速电机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7-05-25):
一辆无刷有齿电动车电机,噪音大,无力,用电桥测量电感和电阻如下图,请问电机正常吗吗?

楼主:
自已临时做的霍尔检测器
用USB充电器插个USB转3.5mm接口线就能用
现在针脚定义是1正2地345霍尔,用里面的五针
如果针脚定义不通用,预留边上一排针改造用。

楼主:
拆开的电机。

楼主:
测霍尔,顺序是100-110-010-011-001-101
今天上传图片受限,先发最后一张图。

楼主:
控制器是单模的。

网友A:
你这个控制器输出电流太小了,现在的新式多模控制器都是输出17a左右的,电机无力建议你买一个三速控制器,把它调到最高速,电机绝对有力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机比较耐造(除非霍尔元件损坏),控制器问题时候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控制器输出电流太小了,现在的新式多模控制器都是输出17a左右的,电机无力建议你买一个三速控制器, ...

有齿电机控制器输出电流不需要大,可以延长行星轮寿命。
骑行时避免零速度加电,可以保护齿轮,延长续航里程,延长电池寿命,让电动自行车回归便捷。
无刷有齿高速电机的车特点是骑行轻便,跟自行车无异,不适合重载。要求速度和载重,还是无刷无齿低速电机,不过那种车没电时,骑起来很痛苦。

楼主:
买了三个交流电流表,准备安在家中进线上,用它来测电机电流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