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录像机F55播放到一半自停!

楼主(2017-05-26):
最近收了一部F55,刚开始以为正常,结果磁带放到一半时候就自停了,然后按播放2秒后又停了,再按播放还是不行!开始我以为是磁带紧了,又在网上买了新的磁带试了还是同样的问题,就确定是机子的问题,拆开上盖按播放键观察发现收带轮不转,磁带往外吐,2秒后保护自停!接着我把磁带全部倒回来再按播放键,一切正常!放了1个小时之后又停了,一按播放又发现收带轮不转,保护自停,明显是收带轮没力,刚开始正常是因为收带轮这边磁带少阻力没有那么大所以正常!到了中间磁带多了就带不动了!拆开底盖观察发现只要用手轻轻按住收带轮下方齿轮就能正常,松开一会又不行了,观察了好久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最后发现三个刹车片严重磨损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叫它为刹车片,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我把上面的海绵全部弄掉换新后就一切正常了!如果大家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试试!

借用网上的图,就是红框那里的海绵磨损得差不多没有了!更换新的以后就OK了!

借用网上的图,就是红框那里的海绵磨损得差不多没有了!更换新的以后就OK了!

网友A:
好,学习了,我有4台f55,以后遇到此问题就参考楼主的办法;

网友:
我也有一台,卡过一次带,拆开后发现里面跟个小工厂一样太复杂,最后确定是有个齿轮下面的行程多路开关触点氧化,引起错误动作,问题也找到了发现我装不回去,一直在哪扔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学习了,我有4台f55,以后遇到此问题就参考楼主的办法;

4台那么多!收藏是吗?不过话说F55录音真心好,比卡座好太多了!我买它就是为了录音,不玩视频!而且录像带也比磁带便宜,时间也长!

网友B:
估计有的时候 认为是磁带紧啦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有的时候 认为是磁带紧啦 ,学习

对,刚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买了新磁带才发现不是!现在一切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