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钻锈死了

楼主(2017-05-26):
怎么弄,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把锈死的地方用缝纫机油或者汽机油刷一遍,放置两天,然后用小锤子轻轻敲打,很快就能搞定

网友:
拿wd40喷。慢慢弄动

网友:
用煤油最好。

网友:
手头如果有稀料和机油的话,九份稀料一份机油混合配成清洗剂,滴进卡头里,放置一段时间轻敲然后拧松,再灌注清洗剂多松紧几次卡头后甩干,再重复几次就可以了,稀料渗透好,可以带着机油渗入缝隙,挥发快,挥发之后剩余微量的机油可以润滑零件,稀料混合机油之后对塑料部件的腐蚀性也降低不少,配好的清洗剂还可以清洗其他工具,比如扳手钳子,残留的机油还有防锈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楼上说的WD40就是最好选择

网友:
第一次钻夹头锈死不会搞弄坏了我两个夹头,有些夹头不能太暴力。

网友:
以前农村里面除锈就是用煤油泡

网友:
放煤油里泡三天

网友:
用醋也可以,我的火花塞就用醋泡,去上面的积碳。

网友(2017-08-08):
WD40很好用,喷上半小时基本就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