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谐振频率与本振跟踪问题

楼主(2017-05-26):
     近些时间经常来这个版块,看到大家都在玩收音机。也勾起了我的兴趣,曾在三十多年前拆过好几台收音机,也把元件凑一决用纸板成功做过一台收音机。以前条件太差,手头就一个简单的万用表。现在手头用指针表和数字表好几台,LCR表和示波器信心满满的想想做一台收音机应该不成问题。
      先弄了一套马云的便携套件练一下手,速度焊完后测试第一级工作点用数字表测量居然只有微安级百思不得其解,再用指针表测量发现为0.4MA。也不管了就用指针表调好下面几级电流。
       试机无声。低频功放部分正常。用示波器测本振,发现已起振且频率可调,再测接收频率也可以变化,但是变化范围基本与本振相差只有160-280多KHZ。反复调整双连上的微调电容发现接收频率高660K-1.65M之间可变,本振频率低560K-1.01M可变。这个学习套件 。也不管了,不一定非得本振比接收频率高465K,低465也一样。马上收音机响起了调谐时的响声,但收不具体的台,电台播放声音小似有若无。再调双连上的微调与本振线圈使本振最高为1.12M接收最高频率为1.585M此时双连微调与振荡线圈已开到最小值。高端电台可以收到中国之声广播,简单的调整一下中放中周声音节也不会变大。声音还是小可以清楚的听到播声的内容。问题来了,测最低接收频率与最大本振频率分别为700多KHZ与600多KHZ。头都大了,晚上搞到快十一点多了,洗冼先睡了。
      下一步,我想将低端调尽试试看,最终理想是要把接收频率调到1225K-545本振760K-80K这个恐怕不可行吧?
问问大师们现在我该么样搞?

网友A:
先说下题外话,仲夏921是坑!欢迎楼主同学入坑!感觉楼主同学和我的水平差不多!我们一起学习!
如正题,不管频率测试方法对不对,只有两个能,一种是振荡线圈良好接入电路后基本上不用在调整!二是套件用次品,或不知道是什么的鬼东西这样的就自己绕一个。数据坛里有!这个套件是一装响套件,如果是正常安装,套件质量没问题的话真的是一装响!如果安装没问题,没有一装响,那就是个别元件有问题。慢慢检查排除,至于收听质量那是个种鸟叫蛤蟆叫,机关枪拖拉机!当然还有电台!
没过编辑期,在补充下,因为是套件,是厂制中周,中周基本不用调!如果您没动就千万先别动!先收到台在说,哪怕是只有一个台!
先收到一个台,音量大概100MW左右!哈其他的在一步步来!

网友B:
你的是什么示波器,能够直读频率吗?我觉得你还是先把中周调到465KHZ,再进行统调,否则调其他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你的频率是用什么测的?

注意测频率时接入感应而不准。

网友:
为少走弯路,一是元件上机之前进行必要的测试,尤其是谐振回路的元件,如天线线圈电感、可变最大最小容量、中周等;二是装配好之后注意测试方法,比方说用示波器测试本振,有频率计的示波器比较直观,没有需要根据时基换算误差可能要大一些,再就是示波器测试时的负载效应会引起频率偏移,注意探头要与被测振荡器的隔离;统调方法这里介绍的很多,看看帖子按照要领操作。

网友:
楼主的观点不一定非得本振比接收频率高465K,低465也一样。”是不对的,从原理上讲,中频90千赫都可以,但是可变电容、跟踪所需的其他元件都是按照符合465设计的,差别大了,甚至内插了,都是不能跟踪的,不嫩跟踪,那有性能。
比如你中频300,本振就要835-1905,这就会与线圈严重不适应,搞碎了磁帽也解决不了问题。。

偏离465 ,475貌似没事,455也可以,再多了保证是你制作出了偏差了。
本振偏离大了,中频放大系统可调范围不宽泛,造成调到中周以外,没啥增益。

甚至如你所说,低465,接受范围535-1605的话,本振必须70-1140,变比16,电容变比需要256倍,现阶段木有这么牛逼的双连可变电容啊!振荡电路设计也麻烦,这么大的比例,均衡难以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观点“不一定非得本振比接收频率高465K,低465也一样。”是不对的,从原理上讲,中频90千赫都可以, ...

言者无心, 我收回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贴子,感觉楼主似乎并没学过怎样调整振荡频率和天线谐振频率,调整方法不对,当然就不能正常接收。 ...

谢谢指教,开始想的太简单了。如果是自已设计肯定会把这些参数先计算好,搞准确再上机。想到是套件肯定是别人成熟的设计,参数都调试好了的。只在上机前简单的测了一下双连连的容量正如你所说,确实最大只有160P左右。以前都是270P的双连,我当时还在想是不是我的仪表放长时间了不准。也没多做考虑,心想肯定只把元件装上简单调一下就会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大诚可贵
创新价更高
理论没基础

我喜欢听中肯的建议但还是不要嘲讽的好!事实说明“内差”也可以,我接收到了中国之声。就是在事实中中波段不能统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观点“不一定非得本振比接收频率高465K,低465也一样。”是不对的,从原理上讲,中频90千赫都可以, ...

确实如您所说,暂时作一个尝试性调试。问题是我怎么也不能把本振频率提高。是调试方法不对还是元件不达标?这才是我需要弄清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您所说,暂时作一个尝试性调试。问题是我怎么也不能把本振频率提高。是调试方法不对还是元件不达标 ...

介入频率计并不可靠,不如用示波器看着直观。
套件的话,是不是和中周搞混了也不一定。
双联不会接反了吧?
最低频率怎么也和最高频率有个1:3的比例,不对的话,你的测量方法不对,或者部分停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入频率计并不可靠,不如用示波器看着直观。
套件的话,是不是和中周搞混了也不一定。
双联不会接反 ...

不是用频率计测的,是用带读数的示波器直接读取的波形频率。我有空再弄一个好的收音机对比试一下就知道测出来的波形和频率准不准了。

网友:
上一个图吧,焊接好的,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喜欢听中肯的建议但还是不要嘲讽的好!事实说明“内差”也可以,我接收到了中国之声。就是在事实中中波 ...

中肯的建议就是去看一本有关超外差基础的书!!

言者无心, 我收回点赞!!

网友F:
示波器接入影响了本地振汤部分的频率。最好用频率计测试。减小探头与被测信号源的耦合。也不排除套件振荡线圈自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肯的建议就是去看一本有关超外差基础的书!!

言者无心, 我收回点赞!!

谢谢,以前还在读五年级和上初中的时候买过很多书。基本上都是晶体管技术,无线电技术,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电路原理之类的。八十年代不象现在信息时代可以有交流的平台学习,身边也没有这方面的老师。都是自已慢慢的去悟。所以很多东西也只是一知半解。后来结婚后,这些东西就丢了,知识也绝大多部分也还给那些丢失的书了。

网友C:
这个223电容很不宽容,调试过程有种种假象,非基波也有可能,甚至寄生的低频振荡也可以怀疑,本振电流大小再看一看,套件的偏流电阻就那么回事,80%都要重新调换。
言者无心,不要太敏感,大家给个建议,开个玩笑而已,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接入影响了本地振汤部分的频率。最好用频率计测试。减小探头与被测信号源的耦合。也不排除套件振荡线 ...

好的,我手头没有频率计,买新的要千元以上大洋,几百的频率低的性能不好的二手的不想要。纠结中。暂时私房银子不够。我还是先弄一个好的收音机测试对比一下,就能看出问题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喜欢听中肯的建议但还是不要嘲讽的好!事实说明“内差”也可以,我接收到了中国之声。就是在事实中中波 ...

收到一个信号不能说明工作正常。本振低一个中频是可以的,但是那不是你的那个电路能出来的状态,理论上差于常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223电容很不宽容,调试过程有种种假象,非基波也有可能,甚至寄生的低频振荡也可以怀疑,本振电流大小 ...

我看过大师的技术贴子,能得到您的指导是我的荣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前还在读五年级和上初中的时候买过很多书。基本上都是晶体管技术,无线电技术,收音 ...

其实們情况跟你类似,  刚来上也是盲干的,  前辈们也是建议我多看书,  现在不那么了, 会尽量先搞懂原理,  然后再干, 当然也会有不明白的地, 然后就是在坛上搜,  找不到答案再提问。

网友E:
收音机的调整是由后级向前推的, 你不知道现在你把中频调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的调整是由后级向前推的, 你不知道现在你把中频调好了没有?

惭愧,手上没有波形发生器中频还没有科学的调整。按原来的老方法听喇叭发出响声简单的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示波器,能够直读频率吗?我觉得你还是先把中周调到465KHZ,再进行统调,否则调其他是没有意义的 ...

是套件!厂制中周已经粗调在465上了!让他再调越调越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套件!厂制中周已经粗调在465上了!让他再调越调越乱!

你的说法我是不认同的。中周厂家虽然出厂时已经调好,但收音机里的分布电容时不确定的,所以即使厂家调好的中周,到了机上都需要再次调整。国内收音机大都是以465KHZ中频为基点进行统调的,如果中频不调谐在465KHZ上,这样情况下的统调就可能走弯路,甚至是不可能调整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下题外话,仲夏921是坑!欢迎楼主同学入坑!感觉楼主同学和我的水平差不多!我们一起学习!
如正题, ...

感谢朋友回复。本来我对这种袖珍机是不屑一顾的,只想先练练手热热身。没想到套件一到手,看了大失所望,整个套件比理想中的差之又差。由于眼睛老花了板子小、元件又密集,还有那个测工作电流的断路点焊盘简直要吐。连线小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见。我的理想是做一台台式机,基本结构是经典的振荡混频高放一级,二级中放,低放用典型的OTL电路(自从我听了这种电路的声音后,我就对变压器推挽放大器就不感兴趣了),曾经在89年的时候,我有一台这样的机芯,没有外壳了电池用三节还是四节电池夹供电。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那声音清澈又洪亮真是好听。后来结婚有收录机没玩了放阁楼上。前些天回了趟老家特意去楼上找,后来老爷子跟我说早就给我收拾出去扔了(他是我们家反对我有电子爱好的人之一)心里遗憾极了,要是板子还在,可以修复起来怀旧一翻那时候的光阴岁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回复。本来我对这种袖珍机是不屑一顾的,只想先练练手热热身。没想到套件一到手,看 ...

你做稳压电源是高手,被收音机唬住了?做个3-4台又会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做稳压电源是高手,被收音机唬住了?做个3-4台又会是高手。

不敢,不敢,我那是雕虫小技而已。这里的大都是大师级的老师,我是进来向他们学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敢,不敢,我那是雕虫小技而已。这里的大都是大师级的老师,我是进来向他们学习的!

原來是龙遊浅水了,在下有眼不识泰山,我还在鲁班面前弄大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是龙遊浅水了,在下有眼不识泰山,我还在鲁班面前弄大斧。

兄弟言重了,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自已有短就得学别人之长,师者长也。无线电方面你们都是我的老师。

网友H:
测量本振频率最好短路天线次级,然后再变频管集电极测量频率,以减小干扰和仪器接入对本振造成的频率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量本振频率最好短路天线次级,然后再变频管集电极测量频率,以减小干扰和仪器接入对本振造成的频率影响

谢谢指教,还请问一下,测接收频率可不可以用断开与振荡LC耦合电容后。利用高频管放大后的电台信号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说法我是不认同的。中周厂家虽然出厂时已经调好,但收音机里的分布电容时不确定的,所以即使厂家调好 ...

您的说法有道理,也是那么回事。但我还是建议楼主不要先动中周,如果动了算我没说。中周没您说的那样矫情,也没有哪个变态非要把三中周都调到465上,!有时候还有可能故意调偏一点!正如有胆有识老师所说,这个套件的振荡和天线部分才是矫情所在!粗调就是粗调细调是后期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说法有道理,也是那么回事。但我还是建议楼主不要先动中周,如果动了算我没说。中周没您说的那样矫 ...

调中周还好说,先业余方法粗调。在没有扫频设备的情况下,我想先简单做一个465K的正弦波发生电路。然后输入到各级中放粗调再连同一二级中放细调。用示波器测输出波形调到幅值最高肯定比听声音大小要准确的多。不知这个方法可行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先说下题外话,仲夏921是坑!欢迎楼主同学入坑!感觉楼主同学和我的水平差不多!我们一起学习!
如正题, ...

无论中夏是好是坏,我觉得它是无线电爱好者的朋友兼老师,总能从中找到乐趣和学习到新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中周还好说,先业余方法粗调。在没有扫频设备的情况下,我想先简单做一个465K的正弦波发生电路。然后输 ...

当然可以,最简单的方法是收到一个台,测整机总电流,调整中周使电流最小。前提是AGC要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论中夏是好是坏,我觉得它是无线电爱好者的朋友兼老师,总能从中找到乐趣和学习到新知识。

更正一下,我只是说921这一款套件,有几处坑欢迎和我一样喜欢这款套件的同学一起填坑!921是我入坛第一件做品,感情很深的!那时啥也不懂,但一心想让它有超越德生2P3的性能,现在才知道是自己异想天开!但我还是喜欢921,德生装完就送亲戚了,921一直耿耿于怀!残念!
继续补充……
现在收了很多1.5v收音机,山鹰,宝石花,红灯,风雷,渡江,昆仑……希望吸取他们的长处来完善921,包括前不久山寨的宝石花705都是最初的动力趋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还请问一下,测接收频率可不可以用断开与振荡LC耦合电容后。利用高频管放大后的电台信号的频率 ...

天线的谐振频率测量麻烦些,无论哪个频率的信号都会在天线谐振回路两端感应出电压,只不过谐振时天线两端感应出的信号最大。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并监视频率,在天线次级接示波器或毫伏表,调节信号发生器频率或天线谐振电容,当示波器或毫伏表的示数最大时才是谐振
不要试图测量广播信号的频率,因其幅度不固定,读数不一定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最简单的方法是收到一个台,测整机总电流,调整中周使电流最小。前提是AGC要正常!

用测电流的方法需要将音量电位器旋到最小位置,不然,功放输出电流也会影响判断。更简单的方法是测量 AGC 去一中放基极的那个电阻的电压值,很多收音机的信号强度指示也是从那儿取的。只要电压表的内阻不要太小影响了一中放的基极电压。实际应用中甚至一般的指针表的 10伏 档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线的谐振频率测量麻烦些,无论哪个频率的信号都会在天线谐振回路两端感应出电压,只不过谐振时天线两端 ...

原来是这样,那我测出的接收频率是错误的 我确实需要系统的学习,不能想当然了。

网友J:
统调和跟踪,在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原理的指导下,调试工作无非就是对三个回路的校正,一个是中频、一个是本振、还有一个是天线回路。三个回路的谐振频率有明确的对应关系,由于接收的信号是一个波段而不是一个频点,理论上,当可变电容调节在任意位置时,要保证本振-信号=中频这个关系不变。但在实际操作中,要保证每一个频点都能严格的保证这个关系不变是做不到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可以将频率的低端和高端、中间频率某一点弄得符合上述关系式,其他的频点只能是近似的,近似到什么程度,多半取决于可变电容的设计。有些朋友以为只要搬动花片就能实现,这只是一厢情愿。所以,最后的统调应该是三点统调。由于谐振回路具有一定的带宽,所以,只要信号在通带内通过,产生的影响是很小的。

统调中,准确的测定本振频率是不可少的,如果方法不当,即使能够测试出来振荡信号的频率,也会有很大的误差。测试振荡器振荡频率的关键是测试仪器不要改变振荡电路的状态,不管是频率计还是示波器,他们都有有限的输入电阻、一定的输入电容和电感,仪器与被测电路连接时,这些输入参数就会与电路并联,如果并联在谐振回路,普遍的就是使谐振频率或振荡频率降低。所以测试仪器与电路的连接,需要避开谐振回路、采用松耦合或者采用感应的方式。测试振荡信号还可以采用频谱仪,这种方式影响可以忽略,灵敏度最高,微伏级的信号就能搞定。一台数字调谐的收音机,用来测试本振信号也是很不错的。其实方式还有许多,朋友们可以充分发挥手头的仪器。

统调时,一般不需要测试天线回路的谐振频率。道理很简单,中频是确定和已知的、本振可以准确的搞定,在三点统调跟踪时,移动线圈、调节微调或花片到最好效果,就可以认为这三点的接收频率符合要求了。当然,采用信号发生器、扫频仪、频谱仪等清晰的观察到谐振频率也是很容易的,只是要掌握要领,与测试振荡频率一样,确认测试出来的谐振曲线是真实的!

几十年前折腾收音机哪里有这些仪器,能有一块万能的表就不错了,只要明白统调的原理,利用收到的电台信号,也能将收音机的接收效果弄得最佳,仅仅是可能中频频率有些误差、接收范围有些误差。比方说装配好一台收音机之后,只要接线正确,直流工作正常,即使收不到电台声,调中周采用干扰的办法,用镊子或者起子等金属物体在收音机某一个金属的地方不断敲击或摩擦,喇叭中总会有对应的声音,边敲击边调整几个中周令声音最大。道理很简单,敲击产生的信号是宽频谱的,其中也有中频信号通过中周,三个中周一致时声音就会最大;调好了中周,下一步就是找台,那时天天听收音机,电台的频率一般都了解,根据电台出现的位置来确定本振的范围;把本振弄的差不多了,最后进行三点跟踪。弄好了的机器,以后边听边重复上述过程。

现在有了仪器,如果对原理理解欠缺、仪器操作不当,反而平添一些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统调和跟踪,在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原理的指导下,调试工作无非就是对三个回路的校正,一个是中频、一个是本振 ...

非常感谢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所言极是,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