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时为什么要先用松香?

楼主(2017-05-26):
电烙铁分为外热式和内热式两种,外热式的一般功率都较大。
内热式的电烙铁体积较小,而且价格便宜。
一般电子制作都用20W-30W的内热式电烙铁。
当然有一把50W的外热式电烙铁能够有备无患。
内热式的电烙铁发热效率较高,而且更换烙铁头也较方便。

电烙铁是用来焊锡的,为方便使用,通常做成"焊锡丝",焊锡丝内一般都含有助焊的松香。
焊锡丝使用约60%的锡和40%的铅合成,熔点较低。(养成个好习惯,就是每次做完事后都去洗手,铅可不是什么 好东西,松香倒是蛮闻得惯的。)

松香是一种助焊剂,可以帮助焊接,拉二胡的人肯定有吧,听说也可到药店购买。
松香可以直接用,也可以配置成松香溶液,就是把松香碾碎,放入小瓶中,再加入酒精搅匀。
注意酒精易挥发,用完后记得把瓶盖拧紧。瓶里可以放一小块棉花,用时就用镊子夹出来涂在印刷板上或元器件上。
注意市面上有一种焊锡膏(有称焊油),这可是一种带有腐蚀性的东西,是用在工业上的,不适合电子制作使用。
还有市面上的松香水,并不是我们这里用的松香溶液。

电烙铁是捏在手里的,使用时千万注意安全。
新买的电烙铁先要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一下插头与金属外壳之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应该不动。
否则应该彻底检查。

最近生产的内热式电烙铁,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电源线都不用橡皮花线了,而是直接用塑料电线,比较不安全。
强烈建议换用橡皮花线,因为它不像塑料电线那样容易被烫伤、破损,以至短路或触电!

新的电烙铁在使用前先蘸上锡,接通电源后等一会儿烙铁头的颜色会变,证明烙铁发热了,然后用焊锡丝放在烙铁尖头上镀上锡,使烙铁不易被氧化。在使用中,应使烙铁头保持清洁,并保证烙铁的尖头上始终有焊锡。

使用烙铁时,烙铁的温度太低则熔化不了焊锡,或者使焊点未完全熔化而形成不好看、不可靠的样子。
温度太高又会使烙铁"烧死"(尽管温度很高,却不能蘸上锡)。
另外也要控制好焊接的时间,电烙铁停留的时间太短,焊锡不易完全熔化,形成"虚焊",而焊接时间太长又容易损坏元器件,或使印刷电路板的铜箔翘起。
每一两秒内要焊好一个焊点,若没完成,宁愿等一会儿再焊一次。

(深圳吉美电子提示:在焊锡作业过程中要戴口罩,作业后要洗手,小心烫伤。)
(更多焊接设备可搜w w w.j i m e i b e e.c o m/QQ:2851517114)

反复实践以下几点,你将很快成为专家。第4步对焊点的质量起决定作用。
1.将烙铁头放置在焊盘和元件引脚处,使焊接点升温。
2.当焊点达到适当温度时,及时将松香焊锡丝放在焊接点上熔化。
3. 焊锡熔化后,应将烙铁头根据焊点形状稍加移动,使焊锡均匀布满焊点,并渗入被焊面的缝隙。焊锡丝熔化适量后,应迅速拿开焊锡丝。
4. 拿开电烙铁,当焊点上焊锡已近饱满,焊剂(松香)尚未完全挥发,温度适当,焊锡最亮,流动性最强时,将烙铁头沿元件引脚方向迅速移动,快离开时,快速往回带一下,同时离开焊点,才能保证焊点光亮、圆滑、无毛刺。用偏口钳将元件过长的引脚剪掉,使元件引脚稍露出焊点即可。
5.焊几个点后用金属丝擦擦烙铁头,使烙铁头干净、光洁。
如果烙铁头"灰暗",看不见亮光,热的烙铁不能蘸上锡,就是烧"死"了,这时可用洗碗用的金属丝把烙铁头擦干净,再用焊锡丝镀上锡。实在不行就拔了电源,待烙铁凉了,用锉刀或沙纸打亮烙铁头,插电,蘸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用你那两大眼瞪着我,吓不过,不看请绕道
不看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知是什么东西怎么判断绕不绕啊。做广告还偷偷摸摸的怎么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误人子弟!  用电烙铁焊接叫锡焊,而不是电焊!你还学习什么?

这是来发广告的,字体颜色调淡,想广告还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来发广告的,字体颜色调淡,想广告还看不清~

眼睛瞪得那大,原来视力已经这么不好,希望能少看手机,多做眼保健操,绿色的字体正能对你的视力疲劳有缓解,眼睛要是有嘴巴那厉害,就少很多事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知是什么东西怎么判断绕不绕啊。做广告还偷偷摸摸的怎么有效果,

有人吃饭用筷,有人吃饭用叉,我用什么方式做广告是我的自由,你不喜广告可以看完之后不留下一点脚印就走,楼主并不想知道你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广告来了,变色的广告词【(XXXX电子提示:在焊锡作业过程中要戴口罩,作业后要洗手,小心烫伤。)
...

别用你那两大眼瞪着我,吓不过,不看请绕道

网友:
电焊一般就是指电焊机焊接,电铬铁一般不叫电焊,叫锡焊。还有一种气焊叫氧焊,还有其它焊接,等等,象工场上焊接钢筋也有用镁粉焊接的。等等。还有等离子焊接等等。松香的主要目的是助焊,实际就是防止高温时金属氧化造成焊接困难。

网友:
乍一看以为电焊机焊接要用松香呢

网友:
学习知识来的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明白为什么焊接前要用松香的道理啊,有点文不对题。
文章叙述的是如何焊锡。

网友D:
楼主说的电焊实际上是用电烙铁进行锡钎焊,平时就叫锡焊了,这个和电焊是完全不一样的,电焊又叫电熔焊,和钎焊是不一样的,熔焊是要焊接的焊件与焊料都发生熔化进行的焊接,而钎焊是焊件不熔化,仅有焊料熔化填满焊件间的缝隙,这时焊料与焊件间就一定要能浸润才能因为材料间的分子力进行焊接。而助焊剂则是减少焊料的表面张力的,同时也能增加焊料熔化后的流动性,另外也有防止焊件表面产生氧化层的作用。松香是天然的助焊剂,化学性能比较好,所以在电子电路上用得较多,不过助焊性能并不是最佳的,所以还有人工合成的助焊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电焊实际上是用电烙铁进行锡钎焊,平时就叫锡焊了,这个和电焊是完全不一样的,电焊又叫电熔焊,和 ...

学习了!!!

网友:
可以清理杂物

网友A:
这是做广告来了,变色的广告词【(XXXX电子提示:在焊锡作业过程中要戴口罩,作业后要洗手,小心烫伤。)
(更多焊接设备可搜w w w.xxxx.c o m/QQ:xxxxx)

】字母数字用X代替,不给他再做一次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误人子弟!
用电烙铁焊接叫锡焊,而不是电焊!你还学习什么?

字还有多音字呢,电烙铁焊接在我的字典里我就缩写成这样了,误导你了,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明白为什么焊接前要用松香的道理啊,有点文不对题。
文章叙述的是如何焊锡。

非专业焊接技术人员,想到哪里说哪里,如是焊接工程师专业人士,可补充或改正不对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误人子弟!
用电烙铁焊接叫锡焊,而不是电焊!你还学习什么?

养蛇的听到烙铁头第一反应会是莽山烙铁头蛇,焊锡的听到烙铁头就以为是烙铁咀,我不是做电焊焊接行业的,当然不了解电焊是指利用焊条通过电弧高温融化金属部件需要连接的地方而实现的一种焊接操作。只会单一的认为就是电烙铁焊接的简称。再说一次,误导你了,非常“不好意思”

网友:
软广告,说了半天没有对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吃饭用筷,有人吃饭用叉,我用什么方式做广告是我的自由,你不喜广告可以看完之后不留下一点脚印就走 ...

【我用什么方式做广告是我的自由】你广告自由我回帖就不自由?【楼主并不想知道你来过】不想被看到,不像被发现,就写纸上藏抽屉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睛瞪得那大,原来视力已经这么不好,希望能少看手机,多做眼保健操,绿色的字体正能对你的视力疲劳有缓 ...

视力还凑合,要不故意改变的字体颜色还发现不了。前面回帖的很多没发现的吧,广告效果不理想。等级别够了,可以设置签名图片和文字,就不用这么发了。

网友E:
先复制一段新手入坛指南,具体的在意见建议区,您可以自己查阅,以下内容属复制
《矿坛》是文明论坛,是不允许粗话,不允许不尊敬坛友,不允许灌水,否则视为违规,是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而对于新人参与发帖回帖,每个区都有具体的版规的,必须遵守。如休闲区就有明确规定: 休闲区一天之内发帖不得超过2贴,回复不能超过5贴,超过此数量视为违规灌水;对于发帖与回帖,一定要发与本版区或主帖内容有关的帖,严禁发无关帖;再有发帖和回帖时,不得擅自变更帖内字体大小和颜色,否则视为违规。这三点是新人最易犯的,一定得注意,否则得不偿失,会被处罚扣分甚至禁言的。

再复制一段休闲区版规,请您阅读,以下复制版规内容
8、严禁发布任何方式(包括自己的签名)的外部链接(淘宝链接除外)、群体、群号、其它网站投票。
9、严禁转贴网外的帖子和网外帖子链接,一经发现予以删除,不予解释删除理由。
10、违反以上规定,版主有权予以删除,并且根据情况予以相应的扣分、红牌警告或禁言处罚,不予解释删除理由。

最后,说点我自己的意见。电焊这个词具体做何解释,您在给人科普以前还请自己先行查阅合适的资料,先弄明白含意再为别人讲述,您自己的字典并非通用,所以不能做为基准,这点切记。另,文不对题,标题还需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什么方式做广告是我的自由】你广告自由我回帖就不自由?【楼主并不想知道你来过】不想被看到,不像 ...

那既然都言论自由,那你针对我的广告词做什么呢?版主都没说什么,你说xxxx什么x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复制一段新手入坛指南,具体的在意见建议区,您可以自己查阅,以下内容属复制
《矿坛》是文明论坛,是不 ...

多谢吧友,请问吧友您复制的这段规章制度在论坛哪里呢?我好去略读略读全文遵守遵守制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吧友,请问吧友您复制的这段规章制度在论坛哪里呢?我好去略读略读全文遵守遵守制度

您看,我将两个链接送上,还请仔细阅读,在版规框架内发言才能不违规。
新手指南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1741-1-1.html
休闲区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644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既然都言论自由,那你针对我的广告词做什么呢?版主都没说什么,你说xxxx什么x呢

那就等着版主的说法啊。聊天的不怕版主,做生意的才怕。版规就在交易区旁。

网友:
是容易上锡是吧·

网友:
“1.将烙铁头放置在焊盘和元件引脚处,使焊接点升温。
2.当焊点达到适当温度时,及时将松香焊锡丝放在焊接点上熔化。”

以上两点是不对的,先加热焊点会氧化,以后就很难吃锡了。尤其是排针等,只要先加热就别再想焊上了。正确的方法是先用烙铁头融化焊锡丝,再流到焊盘上。我说过好几遍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凡用锡焊的同仁,试试热不热时,常将铬铁放在上嘴唇和鼻子中间感应下温度。不知道的人以为我们会嗅出温度高低呢

网友:
电焊真的不需要松香

网友:
楼主热心,对初学者很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