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天线线圈磁棒优于磁芯线圈的差异

楼主(2017-05-26):
      最近迷上听短波,当调谐旋钮收到密密麻麻的电台后爽的不得了,甚至对能多收到几个电台的兴趣大于电台所广播的内容,由此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很是困惑,需要请教前辈指教一二。
      短波段2.3M-5M之间电台有的收音机噪声很大,几乎收不到几个电台,即便在晚上收听电台也很少,白天几乎是一片噪声比如德生9700DX,PL880,KK6110dsp收音机,老机器如春雷3T9,SONYcfm-31,飞利浦AQ5160等等,短波5M一下没有收听价值;可是有些老机器短波段2.3M-5M之间电台很多,信噪比很高,白天都收到很多电台,而且很清晰,如夏普575,4747,熊猫802-1,凯歌4B15等等,无一例外短波低端接收电台多的收音机都有短波铁氧体磁棒+拉杆天线,而短波低端灵敏度低的收音机都是磁芯线圈+拉杆天线的,当然短波6M以上就不明显了,至于是哪一种天线灵敏度都很好。请教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这是为什么呢?弄得我都想把短波1波段的磁芯线圈更换为磁棒了。

补充内容 (2017-5-27 08:56):
在22楼我添加了2017年短波电台频率表,喜欢的朋友可以下来看看。

网友:
原则上磁性天线只接收磁场信号,而拉杆、室外天线兼具接收电场信号,外界接收环境不同,二者的效果也会有不同。
换磁性天线未必真的明智,可试试环状天线,同样也是接收磁场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天线并不会明显影响接收效率。

一般的四分之一波长天线是为了匹配发射机的阻抗,驻波比,发射角度 ...

从理论上说,收音机磁棒天线的有效高度只有1-2米,也就是说相当于1-2米的短天线。如果在纯净的、没有任何干扰的环境下比较短天线和磁棒天线,在同样的场强下,2米拉杆天线所接收到的电波能量可能比20厘米的磁棒天线更多。但不同之处在于,调谐着的磁棒天线具有尖锐的选择性,除了所要接收的频率,其它频率的信号都被抑制了,磁棒天线能够从源头上抑制无用信号。在充满电磁干扰的实际环境中,磁棒天线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我想这也许是使用短天线,即使用最高级的短波接收机,也只能收到一片噪声,因为短天线没有选择性,信号都淹没在噪声里。机内的选频回路再强大,也回天无力。

网友A:
先不管收到的是不是镜象,从原理上说,确实是频率越低,磁棒天线越有利。

对于直线天线来说,而频率越低,波长越长,要求天线也越长,5MHz的波长是60米,天线架空长度要达到15米才行,拉杆天线远远不能达到这个要求。

而对于磁棒天线来说,频率越低,天线的圈数越多,铁氧体的损耗也越小,谐振状态的Q值也越高,接收的信噪比也越高,效果越好。

网友C:
如果是外国鸡,中频可能为455KHz,上述公式用455代替即可。

我以前也干过这样的傻事,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后来验证了,不是镜象干扰就是谐波干扰。
按照上面公式,中波都可能收到短波电台,尤其是高端。
收音机也不是收台越多越好。

网友:
我最近维修的海燕T241也有这个问题,4-6MHZ晚上都是噪声,收不到台,我还以为是振荡耦合电容有问题,原来你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有些收音机又能收到台,那就有可能是一些收音机不用磁棒天线有关。到晚上我再试试其他收音机看看情况再说。

网友:
是啊, 短波低端用磁棒接收更有利!!

网友:
短波2.3-5兆上没有几个电台的。昨夜起夜时我也在这个频率上转了转。有一两个韩国的和日本的台能听到。

这个频率白天没有传播,只能听本地的。

如果有收到电台的,是镜像。

楼主:
不太像镜像,我中午用夏普575调台发现3.0-3.5M之间至少6-7个电台,其中就有中国国际广播,有日语台,英语台,今天早上还收到BBS,2.3-4M之间20个电台是有的(当然包含米波段之间的镜像),我到时很好奇,低频段这么多的电台,希望大师们行动起来在2.3M-6M之间开发以短波磁棒+拉杆天线为接收主的分立元件的收音机,接收电台真是很多,而且很清晰比6M-18M之间的电台是少,但是稳定频飘小很少忽大忽小的现象。还发现就是晶体管分立元件的接收噪声很低,而集成块的噪声大,接收能力要差很多;PL880算是高级吧,让我很失望啊,多次变频的千元收音机加了10m长天线竟然4.5M以下没有一个电台,噪声大的吓人,KK6110dsp也全是噪声一片,悲哀啊

网友D:
到野外去,远离城市电网的地方再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太像镜像,我中午用夏普575调台发现3.0-3.5M之间至少6-7个电台,其中就有中国国际广播,有日语台,英语台 ...

中午的时候。3兆-3.5兆的频率,电离层没有开通这个频率的传播,外地电台不可能收到。

是镜像,你受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野外去,远离城市电网的地方再试试。

也是个办法,改天去试试。现在让我对磁棒线圈的高灵敏度接收充满了神秘感,这样的情况也许是个例外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午的时候。3兆-3.5兆的频率,电离层没有开通这个频率的传播,外地电台不可能收到。

是镜像,你受 ...

也可能吧,有时间我进一步的测试。只是如果是镜像的话为什么只出现在有磁棒天线的接收机上而只有拉杆天线的接收机即便加长10m的天线也木有这种灵敏度接收现象呢,百思不得其解啊,希望各位专家有时间作进一步的测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太像镜像,我中午用夏普575调台发现3.0-3.5M之间至少6-7个电台,其中就有中国国际广播,有日语台,英语台 ...

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些, 本来也打算买数调机的。。。。现在不打算考虑了。。。我现在手头留着的都是有短波磁棒的,效果不错。。。。春雷605,青岛海燕,长城602,牡丹6410。由于方向原因,抗干扰能力也强。。。。春雷3P2没有磁棒天线,也很轻松地干掉索尼SW1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些, 本来也打算买数调机的。。。。现在不打算考虑了。。。我现在手头留着的都是有短 ...

春雷605-3我也有一台,效果真不是盖的!,晚上微调旋钮一个个细微的电台信号都分别跳出来,很是惬意啊。只是唯一就是不如数调机频率稳定性好,但就接收细微信号的能力,数调机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我们只是在民用普通接收机领域讨论这些可能有效,至于高级专业接收机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G:
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拿两台收音机, 如凯歌4B15在3M左右收到一个台(不要中国之声, 最好是外面的台), 你拿另一台数控的, 看5-7M左右(原台一倍频), 搜不搜到同一个台, 证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拿两台收音机, 如凯歌4B15在3M左右收到一个台(不要中国之声, 最好是外面的台), 你拿 ...

我原来以为接收到临频的电台或者倍频只会是较低的频率的电台倍频出现在较高的频率接收位置,比如3M的频率的电台会出现在6M或9M(倍频
)刻度位置,怎么都没想到6M的电台会1/2频率出现在3M的刻度位置,你说的到时提醒了我,有这种可能性,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以为接收到临频的电台或者倍频只会是较低的频率的电台倍频出现在较高的频率接收位置,比如3M的 ...

这是因为本振会有2,3,4次谐波出现, 常见高端电台在低端出现, 低端电台在高端出现的比较少见, 因为老机9成都是用本振2次谐波接收高端短波的, 所以镜像电台丰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能吧,有时间我进一步的测试。只是如果是镜像的话为什么只出现在有磁棒天线的接收机上而只有拉杆天线 ...

如果实验证实真是这种情况,我估计是用磁棒天线的Q值较高,这样选择性就好,电台就容易被分辨出来了,不用磁棒天线的Q值低,选择性不好,所以只听到噪声一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因为本振会有2,3,4次谐波出现, 常见高端电台在低端出现, 低端电台在高端出现的比较少见, 因为老机9成 ...

嗯嗯,很是赞同这个观点,春雷的收音机短波2就是2倍本振接收,凯歌4B15短波也是2倍本振频率接收。只是只是我刚才试了一下3.7M左右希望之声电台接收信号很好,再调到6-8m左右找不到这个电台,在12M和15M多一点找到了2个一样的希望之声电台,但是可惜的是都不如3.7M左右的电台清晰,哎,让我又陷入了臆想之中的磁棒+拉杆天线接收灵敏度高很多的想法上......,别介意啊朋友,我继续测试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很是赞同这个观点,春雷的收音机短波2就是2倍本振接收,凯歌4B15短波也是2倍本振频率接收。只是只 ...

5MHz以下电台是很少的,而且只有晚上能收到。

肯定地说,5MHz以下收到很多电台的收音机是不正常的!
从楼主的叙述来看,最大可能是本振过强,谐波干扰,而收到了三次或更高次谐波才能收到的高端频率电台。
不要在这个上面再浪费时间了,没用的。

如果实在想消除疑虑,给你一个公式:
在频率为F(单位为KHz)的刻度上,其本振的n次谐波理论上可收到的频率为:
nF+(n-1)×465      单位为KHz。

或者,在频率为F(单位为MHz)的刻度上,其本振的n次谐波理论上可收到的频率为:
nF+(n-1)×0.465      单位为MHz。
二者是一样的。

你可以这样做,在您的5MHz以下找一个较强的电台,大致读一下其频率,不可能太精确,也不需要太准确。
然后按上面的公式计算出其二次谐波、三次、……所能收到的频率,当然不要超过18MHz!
接着您用一台较好的数调机在这几个可能的频率上搜索,很快就能找到这个电台,因为这一定是一个较强的电台!
记下这个频率,再用一次上面的公式,可反推出您原来所接收电台的在您的收音机刻度盘上的准确频率!

千万不要再幻想5MHz以下收到很多电台了,那只是个美丽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5MHz以下电台是很少的,而且只有晚上能收到。

肯定地说,5MHz以下收到很多电台的收音机是不正常的!

被你的讲解所折服,深深的佩服你!我昨晚上也查了一下短波电台最新的频率表,惊奇的发现5M以下几乎没有电台,少之又少啊,我想电台不会傻到有电台频率发射不列在表上的可能,我也测试了其中几个强台也的确在其他米波段收到了几个(当然同一电台不同米波段都有重复是正常的),而唯一解释的通的就是本振过强造成的2次3次甚至4次谐波而收到的高端电台了。而且我测试的收电台多的收音机都是最普通的455或465Khz中频的收音机,而2次变频的9700DX及德生4次变频的880都没有这种超强接收现象。爱康木先生,70后大叔先生也直言是镜像或234次谐波,我还有些不死心,认为是磁棒天线的功劳,我想可能磁棒在强本振的作用下增强了倍频的接收能力而已,造成了磁棒接收灵敏度更高的假象。圣者先生专业,讲解有理有据让人钦佩!这些天在论坛里学习了很多,得益于论坛内不少前辈高手的不吝赐教,谢谢。本人业余时间前前后后学习无线电也20多年,只可惜工作繁忙,在无线电方面用心太少,还是只知皮毛,惭愧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外国鸡,中频可能为455KHz,上述公式用455代替即可。

我以前也干过这样的傻事,以为发现了新大陆 ...

一样一样的,简直就是说说我当时的心情,偶像啊

楼主:
附送2017年短波电台频率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嗯,很是赞同这个观点,春雷的收音机短波2就是2倍本振接收,凯歌4B15短波也是2倍本振频率接收。只是只 ...

春雷 4B15 的 短波 I 的低端起点是 3.9 MKc , 您是怎样收到 3.7 的台还那么确凿的认定是 3.7 MKc 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春雷 4B15 的 短波 I 的低端起点是 3.9 MKc , 您是怎样收到 3.7 的台还那么确凿的认定是 3.7 MKc 的呢?

嗯,你说的对朋友。3.7M左右的电台是在夏普575上目测的,其实在夏普575收录机3.2-4M左右有很多的电台镜像,2.6-3M也有几个电台镜像。我提到春雷和凯歌的收音机都是在4-5M左右收到几个电台,而只有拉杆天线的其他收音机收录机的确只有噪声一片,比如sony的CFM31收录机就收不到电台而只有噪声。楼上朋友也分析了的确是磁棒天线在频率低端灵敏度会好于只有拉杆天线的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不管收到的是不是镜象,从原理上说,确实是频率越低,磁棒天线越有利。

对于直线天线来说,而频率越低 ...

短天线并不会明显影响接收效率。

一般的四分之一波长天线是为了匹配发射机的阻抗,驻波比,发射角度,注意这是为了发射,不是接收!  接收机对这些参数很不敏感。

低频磁棒可以使用磁通量大的材料,还有较大的磁棒体积,这才有助于信号增益。增益和上面线圈多少无直接关系。
而且q值达到上百或者几十以后的增益作用几乎微乎其微,对音质来说也不是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天线并不会明显影响接收效率。

一般的四分之一波长天线是为了匹配发射机的阻抗,驻波比,发射角度 ...

有道理,也许这就是现在广泛使用拉杆天线而抛弃占用空间较大而且交易损坏的磁棒的原因之一吧,毕竟长天线对灵敏度影响不大

楼主:
长知识了,谢谢赐教

网友:
今晚试了一下,我的海燕B331、春雷805、春雷703、红旗703、红旗8402都可以收到4-6MHZ的电台,其中只有红旗8402使用天波磁棒天线,所以你的测试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可能不是磁棒和磁芯的问题。其中B331/春雷805收到的台还不少。海燕T241收不到4-6MHZ的电台信号,听到的都是噪声,估计与它是交流收音机有关,可能是交流电引入的干扰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理论上说,收音机磁棒天线的有效高度只有1-2米,也就是说相当于1-2米的短天线。如果在纯净的、没有任 ...

  没错,外接天线因为要经过输入回路,会产生插入损耗,一般有百分之几十。 所以输入回路是设计传统接收机的一个重点。
  但是输入回路也能带来其他好处,合理的设计可以平衡高低端增益,而且各个波段可以分别设计输入回路,这很适合高级多波段收音机。  至于输入回路的劣势,可以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弥补。

网友I:
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Q值不同而已

拉杆天线配调谐线圈和磁棒线圈谐振本质上没啥区别,都有选择性,因为都有LC回路

在频率低端时,波长比较大,拉杆天线的长度又不能做的很长,一般远小于1/4波长,呈容性,限制了天线的接收效率,同时谐振线圈的体积相对于波长来说太小了,Q值很低,选择性差。当频率变高时,天线效率逐渐升高,接收效果变好。

而磁棒天线在调谐时,会自动等效为与接收频率谐振的天线长度(在有效频率范围内),所以天线基本呈匹配状态,因此效率高,但随着频率升高,受到磁芯材料限制,Q值逐渐变低,并且由于逐渐达到自谐振点,L达到自谐振点或越过自谐振点时,L呈电阻性或容性,无法与原有的C形成谐振回路,谐振被破坏,选择性就不存在了,所以磁棒天线在频率高时几乎无法使用。

另外,对于天线,并不区分发射和接收,良好的天线都应该基本处于谐振状态,天线呈容性或感性都会影响接受效率。之所以说接收信号时对天线匹配不敏感,是因为信号本身太弱,失配造成的信号损失不明显,而发射时由于信号功率很大,如果不匹配,就会造成很大的能量反射,损坏放大器。

所以磁棒天线的优势是,会随着调谐自行和接收频率进行谐振匹配,劣势是频率高了效果不好,拉杆天线则需要改变长度进行匹配(这也是为什么拉杆天线长度是可调的),但低频率下需要非常大的长度,所以使用频率一般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Q值不同而已

拉杆天线配调谐线圈和磁棒线圈谐振本质上没啥区别,都有选择性,因为 ...

Q值仅仅是一个因素。其他因素影响也很大。 比如输入回路传输系数影响很大(约等于我31楼说的输入回路插入损耗),还有天线有效高度。

发射机对天线匹配很敏感,除了刚才说过的原因,还有发射机要靠天线谐振来压制对外的谐波干扰。发射管内阻要和天线严格匹配,才有效率,才不容易烧坏。
然而接收机高放没有对外谐波干扰,而且输入阻抗等承受范围很大,就像音频功放对扬声器阻抗很敏感,但是对输入源阻抗要求没那么严格。另外容性天线也可以在机内得到谐振匹配,比如用大电感输入回路,或者变形的变压器耦合等。高级收音机还会加一个单独的天线谐振电容。 当然还有其他办法,总之输入回路设计是传统接收机的一个重点,影响很多方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Q值仅仅是一个因素。其他因素影响也很大。 比如输入回路传输系数影响很大(约等于我31楼说的输入回路插 ...

我认为传输系数是另一个观察角度,不矛盾。只要是谐振系统,最终都可以归一化到等效Q值上来讨论,天线系统属于谐振系统,自然也可以。

传输系数低,主要是因为阻抗不匹配,而阻抗不匹配,会造成等效Q值降低,所以,传输系数和等效Q值虽然不是一回事,但确实一体两面的关系,提高天线系统的等效Q值,就等于提高传输系数。而提高等效Q值的方法,一是处于谐振,二是阻抗匹配,三是降低损耗。

先看磁棒天线,首先是谐振的,然后阻抗是匹配的(初次级匝数不同),三是频率低时损耗小,所以,传输系数很高,等效Q值很高。当频率逐渐变高时,因为磁性材料和结构的限制,损耗变大,所以第三点首先会被破坏,然后Q值的降低导致谐振阻抗下降,在相同匝数比的前提下,次级阻抗也变得不匹配的,所以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磁棒天线的使用频率范围是比较窄的。

再看拉杆天线,在频率低端由于长度受限,本身无法谐振,不满足第一点,其次拉杆天线是低阻抗系统,后面的调谐回路是高阻抗,因此阻抗匹配不好(这就是为什么拉杆天线都要通过一个很小的电容接入,或者通过匝数极少的抽头接入,但匹配性依然远不如磁棒天线),三是损耗,拉杆天线不按照波长匹配时,能量会有比较大的损失,所以在频率低端,使用拉杆天线效果不好。但到了高频,一是拉杆天线容易做到长度匹配,二是调谐回路Q值变低,阻抗大大降低,阻抗匹配更容易做到,所以高频使用效果较低频好。

综上所述,天线的效果差,最终都可以归结到等效Q值低(这里指整个天线系统,不是把天线单独拿出来说,那样没意义)。所以说,同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说法是不一样的,但最终道理是想通的。

还有,输入端对信号源的阻抗匹配不敏感,仅仅是指功率传输这方面,因为信号太小了,但是在高频下,出了匹配功率,还要匹配噪声,具体看接收机的设计,所以说天线的匹配对输入端来讲也是十分重要的,很多高性能接收机都对接收天线的匹配有非常细致的要求。

最后,你说的很对,传统接收机的输入回路,是信号进入的第一级,对接收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设计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好的天线系统,对无线通信的成败,至少起一半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传输系数是另一个观察角度,不矛盾。只要是谐振系统,最终都可以归一化到等效Q值上来讨论,天线系 ...

输入回路追求高Q,会降低灵敏度。

网友:
设计以实用为主,磁棒只对短波低端效果明显,但因方向性特点也易漏台。所以只时兴一时。
关于谐波(也就是倍频)那是半导体材料不易克服的问题。解决办法不外符提高Q质,改善本振波形失真度等,但这很难(由其在业余条件下)。

网友:
自己制作一个EMI电源滤波器,接入后海燕T241可以收听6M以下的广播了,这说明只要加强抗干扰措施,无论是磁芯机还是磁棒机,也无论是电池机还是交流机,都不会影响接收效果。

楼主:
这是一个很好的降低干扰的好方法,的确能进一步降低由电源进入的大部分干扰,但是对周围的电磁干扰无能为力啊,一般来说变压器供电的接收机通过交流电源窜进的干扰屏蔽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真正难以避免的影响接收效果到是周围的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Q值不同而已

拉杆天线配调谐线圈和磁棒线圈谐振本质上没啥区别,都有选择性,因为 ...

很有道理,那就是低端短波段磁棒天线灵敏度要好些,爱好者可以在2M-6M之间的短波段天线回路用磁棒天线窄带调谐加上外接拉杆天线为辅助的输入回路,会有较好的接收效果,改天还是要换掉磁芯线圈改为磁棒天线来做个试验证实一下,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很好的降低干扰的好方法,的确能进一步降低由电源进入的大部分干扰,但是对周围的电磁干扰无能为 ...

使用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以前6MHZ以下是一片噪声,收不到一个台,现在噪声没有了,也能够收到台了。当然,从天线过来的干扰不是它解决的问题,也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