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TF-3中周骨架绕制的中周在上海312电路中的运用

楼主(2017-05-26):
前段时间,在旧货市场上淘到几个TTF-3系列中周,都是成品,但不是TTF-3-5~9,而是1~4。没办法,只好忍痛割爱,全部改成5~9。初装便获得成功,但是后来手贱,又给调乱了。暂时隔在了一边。最近研读上海312印刷电路版,发现了我在制作中的一个错误——TTF-3-6、TTF-3-8这两只中周绕制方法有误,最初只是想当然,以为双调谐中周的绕制都是绕一个侧面,即3、4、5的这个面,1、2面可不予理睬。而事实上,312电路中的两对双调谐中周的6和8的绕制顺序是1、4、5,二者都有一个绕组多了半圈,也就是说,都有一端是从1脚起始,绕到另一端的4脚或5脚。这个错误虽然只有半圈的差异,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在中周狭小空间里,半圈的作用不可小觑。于是,立马将两个不合格中周拆下,重新绕制,然后安装调试,很快便获得成功!于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还没有统调好,高低端信号还不均衡,便拍了视频发上来,请大家鉴赏一下。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款312中波部分的机芯,除了中周与原电路一致外,变频级和中放级的管子分别是3AG1D和3AG1B,也与原电路要求基本符合。也就是说,这一款312,是我折腾312电路以来,最接近原电路元件的一次。

用TTF-3骨架绕制的中周在上海312电路中的运用—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j.8428770.3416059.1

感谢版主和各位老师的加分鼓励!

网友A(2017-08-10):
谢谢xinjun的指导。从中波震荡线圈的绕制图看,从下至上分别是1、5、3、2脚。如果按照原理图从下至上安装震荡线圈,总觉得1至5脚的圈数太多。如果从下至上依次是2、3、5、1脚就合理了。印版图上没有中震的布线图,只能做这样的猜想了。

网友B(2017-05-26):
声音挺不错的,要是配有几个中周绕制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挺不错的,要是配有几个中周绕制图就好了。

感谢关注,等我画个图,发图片上来。

网友C:
楼主的312在中波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 不知道短波进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312在中波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 不知道短波进展如何??

三个短波的天线输入线圈和振荡线圈都已制作完毕,经电感测试基本符合要求,等待在实践中检验。因为对原电路波段开关研究不够,买错了琴键开关,目前正等着新开关的到来,如果搭棚成功,下一步就是制作机壳和电路板,那将是非常麻烦的工程,好在有元珍老师的成功经验可借鉴。

网友D:
选择性不错,灵敏度太低,只有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性不错,灵敏度太低,只有强台

说得对,还没有统调好。实际上,灵敏度没有问题。在录制前,我已经在低端把540中国之声和567天津相声广播台调出来了,音量相当可观。以往的实践证明,在山东淄博地区,只要把低端的中国之声(不是当地的转播台)和天津台调出,且切音量足够大,那么灵敏度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得对,还没有统调好。实际上,灵敏度没有问题。在录制前,我已经在低端把540中国之声和567天津相声广 ...

我的经验,中波低端灵敏度都要比高端低不少,原因与本振耦合电容大小有关,如海燕T241用4700P,红旗8402用的是0.01u,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如果感觉低端灵敏度太低,加大一下这个电容是会有效果。我最近维修的海燕T241收音机我就加大了这个电容,并联了一个2000P的电容上去,低端灵敏度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中波低端灵敏度都要比高端低不少,原因与本振耦合电容大小有关,如海燕T241用4700P,红旗840 ...

感谢您的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中波低端灵敏度都要比高端低不少,原因与本振耦合电容大小有关,如海燕T241用4700P,红旗840 ...

本来想画个中周底视图,后看到印刷电路本身就很清楚,不如直接拍下来。其他几个没什么特别,主要看6和8,需要提及的是,TTF-3-61、4、6脚比较清楚,但是TTF-3-8好像不是1、4、5,而是2、4、5或1、3、4。不过,这点差别已经无关紧要了,绕时按1、4、5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中波低端灵敏度都要比高端低不少,原因与本振耦合电容大小有关,如海燕T241用4700P,红旗840 ...

本来想画个中周底视图,后看到印刷电路本身就很清楚,不如直接拍下来。其他几个没什么特别,主要看6和8,需要提及的是,TTF-3-61、4、5脚比较清楚,但是TTF-3-8好像不是1、4、5,而是2、4、5或1、3、4。不过,这点差别已经无关紧要了,绕时按1、4、5绕即可。

网友E:
xinjun老师,祝贺又取得进展!
音质很靓,换个大圆喇叭,装到箱里,会不会更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xinjun老师,祝贺又取得进展!
音质很靓,换个大圆喇叭,装到箱里,会不会更酷?

感谢鼓励。哈哈,算不上什么进展,只是中周而已。下一步装进机壳后是要换大圆喇叭或椭圆喇叭的,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琴键开关和三个短波段对我是个严峻的挑战,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再就是,电路板的制作,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中波低端灵敏度都要比高端低不少,原因与本振耦合电容大小有关,如海燕T241用4700P,红旗840 ...

加大本振耦合电容会增加收音机灵敏度??原理是什么?

是本振输出幅度大了,然后灵敏度也大??

我还没有明白这里的原理,有空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画个中周底视图,后看到印刷电路本身就很清楚,不如直接拍下来。其他几个没什么特别,主要看6和8, ...

你这个图本身就是顶视略,对吗?我们老式装机的人看底视图看惯了,这图有些不习惯。不过不要紧的,用PS水平翻转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大本振耦合电容会增加收音机灵敏度??原理是什么?

是本振输出幅度大了,然后灵敏度也大??

加大本振耦合电容可以增加低频段的本振幅度。因为低频段,耦合电容的容抗变大,振幅减弱,增益下降。如果使用我之前提出的稳幅方案,这个耦合电容可以取得更大一些,并且还有一个妙处:在频率的高端,稳幅作用加强,变频管工作电流有所下降,输入阻抗提高,天线回路Q值提高,选择性增强。在频率的低端,稳幅作用减弱,变频管工作电流上升,输入阻抗下降,增益随之提高。在频率高端,电台相对密集,选择性更重要。而在频率低端,天线回路谐振电压下降而电流输出能力提高。变频级降低输入阻抗,就可以提高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大本振耦合电容会增加收音机灵敏度??原理是什么?

是本振输出幅度大了,然后灵敏度也大??

我这也只是估计,不一定准确。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大本振耦合电容可以增加低频段的本振幅度。因为低频段,耦合电容的容抗变大,振幅减弱,增益下降。如果 ...

加大藕合电容安理来说低端和高端的振荡都会加强,我看最好的方法是重新绕制振荡线圈,提高反馈线圈的抽头点,但总圈数要保持不变。

网友A(2017-07-13):
关于上海312中周接法的疑问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刊载的上海312的印版图似乎是顶视图。如果是,则每一个中周应该从印版图的下方从左至右逆时针数,依次为1、2、3、4、5脚。在该文的说明中,BZ1的三端接耦合电容C28,从印版看,似乎是5端接耦合电容        C28;在该文的说明中BZ4的5端接耦合电容C36,从印版看,似乎是1端接        耦合电容C36。是不是手册文字说明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上海312中周接法的疑问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刊载的上海312的印版图似乎是顶视图。如果是,则每一个中周 ...

我们最好什么俯视,仰视都不去管它,中周脚的编号也不去管它。只要记住中周接集电极的那头是绕50匝的,总圈数是120匝。只要记住接基极的那头是8匝,总圈数是120匝就够了。(但有些磁芯的Q值高些,中周的总圈数会就少些,有的总圈数是105匝,有的是100匝,最多竟有10匝之不同,这个必需注意。

网友A:
关于上海312 中周接法的疑问
上海312共使用了5只中周,其中BZ2和BZ4的抽头应该离1端近还是离5端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上海312 中周接法的疑问
上海312共使用了5只中周,其中BZ2和BZ4的抽头应该离1端近还是离5端近?

刚查了一下,TTF-3-6的中心抽头离1端近(八又二分之一匝),TTF-3-8的抽头(八又二分之一匝)离5端近。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中关于TTF-3-8的叙述有误,不是5端接交连电容,而是1端接交连电容,印刷版的接线图没有错。朋友很细心,值得我学习。我最初对这个细节也没在意,绕组是从3端开始绕到5,比要求少了二分之一匝,后来细看才发现其中的细微差别。其实,这个细微差别,在实际安装中如果被忽略,收音机照样能装响,效果上耳朵也听不出明显差异,但是既然发现了这个细节,还是应该按照电路要求来做。

网友A:
画了一个312中放板,请xinjun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了一个312中放板,请xinjun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我现在视力不济,看一会儿就头昏,实在不好意思。再说了,既然有现成的印刷电路图,为何不用?即便觉得有改进之处,也还是在原基础上修改比较好,至少省时省力。此外,为何只做中放部分(而且也不全)?

网友A:
请教xinjun:上海312 中波震荡线圈的接法,是否2脚通过c17交流接地,1脚接垫整电容c16,3脚通过c24接混频管发射极,5脚接第一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xinjun:上海312 中波震荡线圈的接法,是否2脚通过c17交流接地,1脚接垫整电容c16,3脚通过c24接混频管发 ...

完全正确!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xinjun的指导。从中波震荡线圈的绕制图看,从下至上分别是1、5、3、2脚。如果按照原理图从下至上安装震 ...

你反过来看就是2、3、5、1。 其实,只要心里明白各端的接线位置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再问xinjun:各个短震线圈在原理图上的接法,是否按照线圈绕线的顺序从下至上依次为1、2、3、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xinjun:各个短震线圈在原理图上的接法,是否按照线圈绕线的顺序从下至上依次为1、2、3、4脚?

是的。不知你用什么样的骨架?

网友A:
回xinjun:找人车制的骨架。以前发过一幅绕制的线圈照片,好像移到创客园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xinjun:找人车制的骨架。以前发过一幅绕制的线圈照片,好像移到创客园地了。

车制骨架可能不难,但是找到合适的磁芯旋上去也许费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