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摔后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26):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iPhone6摔后无服务

  客户拿机子到门店来,说是iPhone6摔过之后就无服务了。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首先确认故障现象,跟客户描述的一致,iPhone6摔后无服务。

  查看关于本机里面,认得到基带。被摔过的机器,一般都是有芯片虚焊、断线的比较多一些,打了一下RFFE总线上的对地阻值,果然比较高,看来是有问题了。

  一般iPhone6摔机的,基带的U1脚容易断线。拆下芯片,果然断线了,把线飞上,焊回芯片装机,信号正常了。

  到此iPhone6摔后无服务故障维修结束!

网友:
老板:给下你的淘宝店地址吧,留着备用

网友A:
老板。请教下苹果5C花屏,换了屏幕没用,给换了显示IC也一样花。。怎回事。。

网友:
维修新手,你好,关注你很久了,请多发贴,加分以资鼓励!!!!!!!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这有很有经验的师傅啊,这技术牛!

网友:
楼主
我朋友拿来个iphone6 让我搞,我没用过iphone手机,我只能帮他刷机。

刷好开机要输原ID,

你能搞定吗,开价。

是64G 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请教下苹果5C花屏,换了屏幕没用,给换了显示IC也一样花。。怎回事。。

座子或者 CPU等 也可能导致这个故障的,需要检测才能确定故障点

网友:
这要焊芯片维修,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