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快克203H

楼主(2017-05-26):
按用杂牌936处理
好点的ATX电源的 都是多层板 无铅焊盘
带过孔的小焊盘
非常费劲 用400度 才能吧过孔的锡 融化
板子 绝缘漆 都掉了

像这样的大焊点 根本肯不动

这样的大的铝片 更是纹丝不动

所以想换高频焊台 看了 快克几款
203H

303D

不知道203H 能不能处理大焊点
203H和205 差别大不大
205 能否处理无铅的小焊点

楼主(2017-06-26):
入手快克303D
说说感受

升温非常快

带自动休眠功能 非常方便
设置1分钟 休眠 放在烙铁架 就休眠 拿起就可以焊接

手柄比936 小巧 舒适

330度 就可以处理大焊点

处理无铅的带过孔的小焊点 很轻松
比936高一个档次

电脑主板的 USB接口 VGA接口
不用风枪吹了 就可以很好的取下来
电容的小焊点 可以取下 不用堆锡

330度用扁头 可以取下 散热铝片

总体使用感受比936好
高了 一个档次

网友A(2017-05-26):
203H马碲头对付大焊点都吃力,还不如普通的60W烙铁流畅

网友B:
你这个工作确实考验焊台!我平时拆焊电脑电源时都是用150W老式紫铜头外热烙铁,一般工作是白光936和自制T12。觉得最好还是205H,150W,应该好多了

网友C:
你用个60W的内热式电络铁,一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H马碲头对付大焊点都吃力,还不如普通的60W烙铁流畅

60W是 什么牌子的 能推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工作确实考验焊台!我平时拆焊电脑电源时都是用150W老式紫铜头外热烙铁,一般工作是白光936和自制T12 ...

205 淘宝咨询卖家 说不能处理 上边的 小焊点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个60W的内热式电络铁,一次搞定

能推荐下 牌子吗
是国产936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下 牌子吗
是国产936吗

拉倒吧,千万别买单芯片那种936!谁买谁后悔!最起码也要C1701+LM324+1321发热芯的高仿936.看看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793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下 牌子吗
是国产936吗

说实话各种档次的936我都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不过对付太大焊点,936也不行,所以选择什么样的焊台,要看你平时干什么样的活儿!

网友:
参考一下,最近也想买个焊台

网友:
换个头子应该可以把

网友:
可以买台二手的203h 玩下 不贵  用刀头应该可以

网友:
205焊头大,用来焊大件。
303升温快,马蹄头焊接大焊点也不错。
203则一般应用,大小焊点都可以。大焊点用马蹄,小的用刀头或尖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下 牌子吗
是国产936吗

不是,60W的内热式电络铁,是不可以调温度的。估计就20块一把。

网友:
建议购买303系列的焊台,手柄比203还小巧,换不同的烙铁头,干不同的活,主要是升温回温快,对付大焊点应该是最好的,205功率倒是够了,手柄偏大,烙铁头也比203大一号,小点的焊点就不行了,关键205的升温回温不及303,能啃动大焊点,主要是看升温回温的速度,205升温到350°需要25-----30秒,303需要10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