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 205焊台的问题

楼主(2017-05-26):
quick 205焊台的问题

网上买了台quck 205,然后又买了两把不同商家的兼容手柄。
不接手柄通电显示5-E。
接一个手柄,一下烙铁头马上烧红。温度也只显示20多度,
接另一个手柄,温度慢慢升,只显示60多度,然后就不怎么变化了。烙铁不热多少。化不了锡。

有人知道什么情况吗?求助。

网友:
手柄与焊台不配匹。

网友A:
烧红那个如果两根线的话对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红那个如果两根线的话对调一下

请讲明白一些。

网友B:
意思是感温热电偶极性反了,主板认为温度没到,一直加热,把感温线对调一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感温热电偶极性反了,主板认为温度没到,一直加热,把感温线对调一下试一试

可这个手柄是买的,没有动过的呀,不会吧?

网友A: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把热电偶的两个线头调换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把热电偶的两个线头调换一下就好了

真的吗,不是焊台的问题吗?

网友C:
你能确定所购的焊台.手柄中有任何一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吗?

沒有确定是那件好的又如何判断另外的呢?

网友D:
是的,手柄与焊台不兼容

高频焊台简单理解为电磁炉,手柄就是带温度探头的锅。

如果你用了铝锅而不是铁锅(手柄不匹配),当然就各种的出错

如果你确认手柄都是好的,以接上60°的手柄,看看焊台有没有微调旋钮(调输出谐振频率),试试看能不能把温度提上来。但存在烧焊台的风险,自己把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确定所购的焊台.手柄中有任何一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吗?

沒有确定是那件好的又如何判断另外的呢?

手柄是新买的,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呀,也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手柄与焊台不兼容

高频焊台简单理解为电磁炉,手柄就是带温度探头的锅。

那能不能拿正常的203的手柄来接205焊台,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拿正常的203的手柄来接205焊台,看看?

203正常60-90w.205是150w.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柄是新买的,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呀,也没有试过。

新买的?正规产品?2-3百多大洋一支?拿它试或许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拿正常的203的手柄来接205焊台,看看?

可以试的,只是功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