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收音机响一会就会没动静,拍拍吧可能会好,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7-05-26):
有时候拍拍也不行,把电池极点和机器电池座互相摩擦让喇叭呼啦呼啦一会也会重新响,这是什么原因呢?求指教

网友A:
你这个摩擦电池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仅仅是电池触脚和主板脱焊而已。所以你动一动电池,触脚又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摩擦电池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仅仅是电池触脚和主板脱焊而已。所以你动一动电池,触脚又连上了。

还有时候响着响着不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时候响着响着不响了呢?

答:掉电了。哈哈哈哈

试试看先吧,从电池这里开始弄起

网友:
仔细观察电路板看看是否有虚焊的元件,如有就重焊一遍,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可能是虚焊,用小螺丝刀诸点碰击,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虚焊,用小螺丝刀诸点碰击,寻查。

谢谢,但我基本上没有动手能力哈

网友:
学无止境,慢慢的研究,探索。

网友:
拆开看一下是哪里虚焊了…还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故障是比较常见的,就那几种可能:电池夹生锈、开关触点氧化、音量电位器磨损、线路板铜箔断、元件虚焊 ...

谢谢指点,可惜我没有丝毫的动手能力(磨一下电池架触点除外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