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7-05-26):
这个东东前面连接的是空气双联
它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
不会是磁棒线圈吧???

网友A:
集成电路做的中放。

网友:
一般是高频组件加金属外壳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做的中放。

谢谢
这台机器中短波无信号,调频正常,会不会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