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收音机中波段的噪音抑制

楼主(2017-05-26):
坛里坛外的朋友普遍认为,现在的中波收音机由于被各种电器干扰的几乎无法收听,如电视机、路由器、各种开关电源、电风扇、吹风机、LED、电子节能灯、手机充电器等都是干扰源,可是,作为老一代无线电爱好者,大多数都有爱听收音机的习惯,特别是中短波。前些日子,一位坛友发帖介绍了用车机收听中波滤除干扰的文章,深有感触,因为十多年前用车机收听广播时,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中波干扰,和这位坛友做法一样,采用不到两米一段铜线当做天线,接好天线后,把天线的另一端和机壳短路,中波干扰顿时消失。这两天用小型扩音机收听广播时,遇到和车机一样的问题——中波干扰,经过几番试验,天线短路机壳同样能滤除干扰,但是,有一问题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有用的高频信号没和干扰杂音一起短路掉?欢迎有见识的朋友来对此现象进行科普。先谢谢!

网友A:
和楼主一样,也喜欢收听中波广播。
我的车机是奥拓轿车上拆下的铃木DSP车机,天线是用十几米多芯单股导线穿绕到一个直径30多厘米的铝环里面,导线的一端与铝环相连后接车机机壳,另一端接天线输入端。
没有接可变电容。
这个天线有方向性,抗干扰能力非常强,远地的中波电台听起来背噪极低。

网友B:
老兄哎,其实坛里已经有相关的帖子谈这个问题了,您的实验结果和他们也是基本一致的。

实际上,您将铜导线围成了一个环,这个环是低阻抗的,对磁场敏感而对电场失敏。静电干扰都发生在高阻抗,所以一个谐振的并联LC回路并联引进同一频段信号与噪声,但低阻抗回路将磁场感应到的信号与噪声之比增大了,静电噪声在低阻回路上等同于被短路。

老兄不妨找找各种“大环天线”或者“环形天线”的帖子,会有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一样,也喜欢收听中波广播。
我的车机是奥拓轿车上拆下的铃木DSP车机,天线是用十几米多芯单股导线 ...

谢谢朋友,我按你的方法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哎,其实坛里已经有相关的帖子谈这个问题了,您的实验结果和他们也是基本一致的。

实际上,您将铜导 ...

好的,我根据你提供的信息试验一下。

网友C:
现在中短波干扰也太厉害了,请问铜线的长度在中波和短波上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中短波干扰也太厉害了,请问铜线的长度在中波和短波上有区别吗?

我用的天线长度不到两米,收听短波效果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天线长度不到两米,收听短波效果不好。

早年间的短波上就有很多干扰,现在就更为加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年间的短波上就有很多干扰,现在就更为加剧了

你说的那种干扰是人为故意放的干扰,现在的干扰是普通家用电器发出的干扰。

网友(2017-06-26):
对人为的同频干扰是无效的。

网友D:
有空要试一试,中波确实无法听,噪音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空要试一试,中波确实无法听,噪音太大了。

加环形天线另一端与机壳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