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不能烧熟饭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7-05-26):
智能电饭煲 我在修理过程中  发现 对方反应 说电饭煲不能烧熟饭  我自己打开检测 给发热线圈2端接上鳄鱼夹到万用表交流档 发现烧水3分钟后自动断电 此时的水大约只有40多度    万用表测温敏电阻 室温大约40K 放在热水被旁边温度上升 温敏电阻阻值下降 看起来没坏    这可能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A:
重点检查上盖的热敏电阻(温度检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B:
现在越智能越不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上盖的热敏电阻(温度检测),看有没有断线,

检查了温敏电阻 室温时候只有大概30多K  起阻值与温度呈 但实际应当为100K  用30K电阻替代温敏电阻 水可以烧到98°自动断电 怀疑是温敏电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越智能越不好修了。

没办法。。改修还不是要硬着头皮修理

网友C:
换个锅试下,会不会是锅变形了。有很多元件测是好的,但上机却是坏了,最好是代换法,那样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锅试下,会不会是锅变形了。有很多元件测是好的,但上机却是坏了,最好是代换法,那样会快很多。

也有过这个想法 不过没有替换的容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温敏电阻 室温时候只有大概30多K  起阻值与温度呈 但实际应当为100K  用30K电阻替代温敏电阻 水 ...

水可以烧到沸腾,那就可以断定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你之前没有替换成电阻时就烧3分钟,那就可以说明问题所在了

网友:
锅底变形了吧。变形了就是锅底和发热盘接触不良。是这个话换内锅s

网友:
做维修那就先把怀疑坏的换掉。。想研究另说

网友D:
用石绵布把热敏电阻隔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石绵布把热敏电阻隔离试一下。

新换了一个温度控制总成   基本上还是这现象   水只能烧到60多℃自动断电  PCB上的可控硅我也更换了;虽然怀疑是坏的 实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盖子上还有一个~~

今天也打开做了检测和替换 依旧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