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度无刷电机和120度无刷电机的变通使用

楼主(2017-05-27):
     论坛收了辆电动车,电机加电振动声大,转动无力。检查霍尔正常,用电桥测电机的绕组,三个电感值不一致,因为车子能慢速骑行,又测了电机的霍尔没问题,排除控制器故障,准备换个电机,自己做了个霍尔检测器,测得电机是120度的。可是买个电机到手之前也不能确认是60度的还是120度的,拆开的电动车只好散在那里,很是闹心。
    查资料说60度和120度的区别是中间的霍尔反装和正装的区别,突然灵光一闪,把中间的霍尔信号反一下会怎样:
      120度电机: 100------110------010------011------001------101(------100)
中间相反转后: 110------100------000------001------011------111 ( ------110 )
  哈哈,正是60度电机的霍尔输出顺序,反之亦然。这下,随便买个同尺寸的电机就行了,如果买的电机是120度的,直接配相接线,如果买的电机是60度的,把中间霍尔输出线用反相器翻转一下就成了120度的,配相接线就行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5269-1-1.html

网友A:
换个无霍尔的控制器不行吗?比换电机便宜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无霍尔的控制器不行吗?比换电机便宜的多吧。

用电桥测电机的绕组,三个电感值不一致,要考虑电机匝间短路的因素。

网友B:
高手,我是来学习的,是改变霍尔的空间摆放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我是来学习的,是改变霍尔的空间摆放位置么?

60度电机和120度电机的霍尔位置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中间的霍尔是正装还是反装。
前两天修车子,翻了很多换霍尔的帖子,里面介绍的。
拆电机换霍尔很麻烦,用我的方案,加一个coms集成块就行了,比拆电机方便安全。
当然,连控制器也换掉是最方便的,我所提出的是一种技术方法,不一定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电桥测电机的绕组,三个电感值不一致,要考虑电机匝间短路的因素。

这样,那换电机确实没必要,我这里不带电瓶的电动车,八成新也就给你200元。

网友:
买个自学习行的多模控制器搞定,35元一个,绝对比电机便宜,有无霍尔都能转

网友:
还是多模控制器来的实惠,马云家一堆!家里好多电动车都是控制器坏,修车店要一百多换一个,马云家几十块搞定,功能比原车多,还便宜耐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那换电机确实没必要,我这里不带电瓶的电动车,八成新也就给你200元。

喜欢无刷有齿电动车的骑行效果,和自行车一样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