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收音机中波改9k步进

楼主(2017-05-27):
从切诺基上拆的车载收音机,调频步进是200k,已经改成100k,但是中波步进是10k ,想改成9k,做了好多尝试,一直未成功。发布到论坛里,想哪位老师给指导一下,谢谢!

车机的整体1

车机的整体1

车机的面板

车机的面板

车机的整体2含贴纸

车机的整体2含贴纸

车机内部整体1正面

车机内部整体1正面

车机内部整体2背面

车机内部整体2背面

所谓的CPU用的芯片NEC D1703C

所谓的CPU用的芯片NEC D1703C

FM改100k步进在15脚和25脚之间加了一个二极管

FM改100k步进在15脚和25脚之间加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A:
16脚和25脚之间有二极管就减去,没就加上一个,正极接16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脚和25脚之间有二极管就减去,没就加上一个,正极接16脚。

好的,我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B:
把15脚和24脚之间的二极管改接到15脚和25脚之间,变成欧盟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5脚和24脚之间的二极管改接到15脚和25脚之间,变成欧盟制式。

非常感谢!我今天刚到单位,一会儿就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脚和25脚之间有二极管就减去,没就加上一个,正极接16脚。

16脚和25脚之间有二极管,去掉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5脚和24脚之间的二极管改接到15脚和25脚之间,变成欧盟制式。

按您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脚和25脚之间有二极管,去掉了,还是不行

所有NEC的调谐专用处理器同型号分多版本的,也许这块是没9k的,希望矿坛有经验的高手能给你提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NEC的调谐专用处理器同型号分多版本的,也许这块是没9k的,希望矿坛有经验的高手能给你提供方法。

好的,谢谢!看来只能慢慢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