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AGC电压只有0.07-0.165之间变化,一种放基极0.59V,正常吗?

楼主(2017-05-27):
各位坛友,AGC电压只有0.07-0.165之间变化,一中放基极0.59V,正常吗?感觉AGC没起作用,强台0.07V,弱态0.17-0.19.

网友:
AGC作用越强——到达检波电路的能量相差越少(AGC的作用就是当接收信号变化比较大时,减少输出的变化)——检波后的直流成分(AGC控制电压)的变化就越少。

网友:
你是硅管机子吗?应该是起作用了。强台agc电压低,一中放工作电流减小,增益降低;弱台AGC电压升高,一中放工作电流加大,增益加大,从而达到自动增益控制的目的。

网友:
起作用,但那是在一定范围,要把强弱信号拉成一样平是不可能的。
调整基极电流则改变集电极电流,输入输出阻抗则变化,从而增益变化(参考"晶体管电路"一书)。

网友:
应该起作用了,正常。

网友:
这很正常。我的春雷805在强台时,第一中放管的电流接近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GC电压指的是检波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如果是这样,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电路的灵敏度低,检波输出就弱 ...

请老师详细说下“在接收到信号以后,电压应该翻转成-0.2伏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