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中周次级两个线头是不是可以随意颠倒而不影响性能?

楼主(2017-05-28):
突发奇想,中周次级两个线头是不是可以随意颠倒而不影响性能?我知道振荡线圈是绝对不可以,相位有要求的。

网友:
自己猜想应该没问题;请楼主试试看吧,期待看到楼主试验报告

网友A:
理论上可以,次级相位反相而已,但由于放大电路不可能完全屏蔽,通过空间耦合或多或少对前级电路会有所反馈,因此交换次级两个头会影响整个电路的综合性能,至于有利于稳定还是更容易自激就不好说了,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次级相位反相而已,但由于放大电路不可能完全屏蔽,通过空间耦合或多或少对前级电路会有所反馈 ...

谢谢老师点评

网友:
可以的,不会有什么不同。中放的前后都有调谐回路,这时正反馈或者负反馈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是反馈,都有可能引起自激。

网友:
次级是低阻抗电感,正用反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只要不与前级发生反馈就行。

网友B:
极易自激,而且难以消除,有台鸟叫,无台无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易自激,而且难以消除,有台鸟叫,无台无鸟,

有什么根据吗?应该是偶然的事情。

网友:
有对调次级后自激的经历,最好不反
一级中周次级反接时有可能会出现调谐杂音增大的现象,如是自制中周的收音机更需注意这一点,应该通过实验找出正确接法。当然如果整机增益不是那么高,怎么接不会引发自激和啸叫,也就无所谓了

基极相位反过来,集电极自然也就反过来了,慎重为好,对布局紧凑的机子来说尤为重要,自制机器如果布局宽松也可不去计较,或者为末中放和检波加上屏蔽,此问题也就无需考虑了

网友:
不需要考虑次级的相位,引起自激的说法有点离谱。

首先,电路板设计时稍有常识的人不会把次级线圈的热端放在这个中频放大器的基极附近;再说,次级阻抗低,信号幅值比较小,不足以通过辐射或耦合到达该放大器的基极形成正反馈。

其实试验也很简单,那些相信会自激的朋友不妨验证一下,人为的改变线圈相位、可以人为的将次级线圈焊上一根线引入到该放大器的基极附近。

中频放大器可能产生的自激,本级是集电极与基极形成的,一般是由结电容和分布电容的影响形成;整机可由公共电源引起,合理的退耦合电路就可以解决;元件布局得当就可以排除不良耦合和辐射引起的自激;还有其他方面形成的自激,与电路工作失常有关。

采用PCB板设计的半导体收音机,走线总是就近去完成,尤其是信号走线,不会有人将信号走线来一个千里迂回吧;辐射需要能量的,达到阀值才会有害。

网友:
楼上说得对。
一般厂家中周、输入回路线圈、高放线圈、再生机的反馈线圈电源适配器的变压器线圈等都是热端在上冷端在下的。再生机的再生反馈线圈和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线圈线圈是热端在上冷端在下,其目的是要引起正反馈。但根据实验,中周次级线圈如果把热端和冷端对调一般是不会引起自激的,自激是要有条件的。我们如果自己绕制中周,只要中周的初级线圈的三个头不搞错,次级不管是热端在上还是冷端在上都是可以的。但一般都是喜欢先把次级线圈绕在里面,再把初级线圈绕在外面。

网友B:
照这么说,使用标准的中周时,中放基极接中周次级那一个头无所谓,如果这样排版线路倒是方便多了。感觉那些令人尊敬的前辈绝不是白吃饭的耶。呵呵

网友:
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手摘下尝一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这么说,使用标准的中周时,中放基极接中周次级那一个头无所谓,如果这样排版线路倒是方便多了。感觉那些 ...

我差不多有四十多年没有折腾收音机了。还是70年前后在机关工作,因为喜欢折腾收音机,休息的时间给同事们装配过许多收音机,大概有几十台吧。那时的成品收音机比较贵,而且难得买到,工资也就是每月30元左右吧。记得那些收音机都是六管标准的程式,只有一个中波段,电路板采用的铆钉结构,钻孔采用的手摇电钻,有时没有电用的是煤油灯火烙铁,一套中周大概七八元、一只喇叭大概四五元,成本在30元左右,那时最大的困难就是电池,好在机关有特供。同事们事先给钱,休息时就去买元件来安装调试,一块万用表,根本就没有仪器,没有不成功的。

那是对无线电懂得很少,铆钉电路板的布局就是依据图纸上的布局实现,遇到自激的情况很少,也没有去考虑中周次级的接法。以后几年收音机开始普及,因为会装收音机,一些朋友就送来成品收音机维修,遇到的故障也很有规律,薄膜可变使用日久噪声大、音量电位器磨损声音控制失灵、电池漏液引起的故障,其中较多的需要重新统调、还有就是一些喜欢动手的顾客乱调中周,曾经给几个同事用铁皮将中周螺孔焊死,也有一些产生各种怪声的机器,大多数都是本振、中周严重偏调、再就是退耦合电路不良造成的啸叫,估计前后折腾了上千台收音机,从来没有遇到中周次级相位引起的自激。

不能忘记的是恢复高考后,外地调来本地任一把手的书记,他有一台不错的袖珍收音机,故障为听着好好地,突然声音变小了,关机之后又恢复正常。据说送到省电台和县里的广播局修理也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机关的副书记与我熟悉,就建议我来修,秘书送过来当天晚上就弄好了,就是一个中周的次级虚焊。后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回想起来,当时给他维修机器的师傅,即便他们可能比我的设备条件好,终归还是缺乏对机器的深入理解或细心才会失败。

收音机这个玩意,弄懂原理并不难,难得是真正的吃透原理、多多的实践,有些疑问不妨通过实践就可以证明。

网友D:
晶体管的没试过,电子管的试过。
尤其是多级中放,对放大器的相位还是有要求的。

网友:
这是青年无线电手册中的中周接线图,初、次级每个头都标明很清楚,看来次级的接法是有讲究的。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遇到什么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的没试过,电子管的试过。
尤其是多级中放,对放大器的相位还是有要求的。

电子管中周次级也是一个谐振回路,中放管栅极还是高阻抗,当然对相位有要求,相位符合振荡条件就很容振荡

晶体管机也一样,双调谐中周次级相位一般也是不能搞反的(具体还要看抽头位置),单调谐是无所谓的,晶体管基极输入阻抗相比初级的阻抗差好几个数量级,你直接用线兜回去都没事儿,即便相位满足条件,幅度也达不到振荡的要求

网友:
早先磁棒的次级也是有相位要求的,对相位加中和才能做好收音机,时过境迁,现在的晶体管远非昔日可比,随便一做整机稳定性便可无忧,一切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网友:
毕竟我们需要的是放大器,稳定些更是主流的要求。

网友:
应当没有问题,不过和布线有关,和漏磁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差不多有四十多年没有折腾收音机了。还是70年前后在机关工作,因为喜欢折腾收音机,休息的时间给同事们 ...

上千台, 那真是什麼概念, 佩服前輩呀。

网友:
我们可以按照某些资料给出的中周出线相位去安装元件,也完全可以无视这一点。前者只是一种冗余的做法,可以肯定的讲,忽视这一点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或不稳定。

这里的有些朋友考虑较多的是可能引起自激,真正要从早期的专业书籍中找到这种理论依据恐怕很难,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前辈们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仅仅是这个问题不需要特别的予以重视。

对于批量工厂生产,由于工艺上可以统一,加上冗余的思维,出现像上面的手册中的现象不足为奇,但是对于业余爱好者,现在的收音机安装、本人觉得完全可以忽视,大家只要按照PCB板的设计规则去进行元件布局和走线布局,出现不稳定或者自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下面弄两张部分折腾者比较熟悉的电路图和PCB板图,从图中可以清晰的估测产生自激的可能,看看到底有多大的风险。

图中,以变压器B5和三极管V3为例说明,V3放大器的中频负载为B5,V3的基极是放大器的信号输入端,不难看出,这个基极也可能感应到周围的信号,如果达到一定强度或相位合适,除了增加噪声、还可能造成自激。有趣的是,V3的集电极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信号强度比基极大得多,而且距离最近,稍微仔细点看,集电极焊盘与基极的焊盘走线紧紧挨着,而B5的焊盘走线1与V3的基极焊盘3离的比较远,我就不信B5的焊盘带来的危险更大!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你可以阅读更多的PCB板图。
自激是需要条件的,至少要满足以下几点,有信号的传输路径、回传的信号要达到一定的能量、满足相位条件、放大器的增益很高。实际的情况是,传输路径仅仅是信号的辐射感应,这个感应通常是很小的,传递的能量也是很小的,放大器的增益有限,即使满足相位条件,也很难造成不稳定。

早期收音机中频放大的不稳定,三极管倒是主要的危险源,因为当时的技术制造的三极管内部反馈比较大,所以早期的收音机常常采用中和的办法抵消三极管内部的反馈,现在的收音机很少用中和电路了,由元件布局可能形成的正反馈由于PCB板的工艺和布局更趋合理,所以,即便是爱好者自己折腾设计收音机,此类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千台, 那真是什麼概念, 佩服前輩呀。

是这样的,我被安排在广电部门工作,单位有示波器、毫伏表、低频信号发生器、自己动手弄了简易的高频信号源,社会上收音机正在普及,当时单位弄了一个维修部,对外承接收音机维修,每台收音机大概收3毛、5毛或者一块钱的维修费,两年多的时间创收有几千元。随后就是黑白电视机开始了!

网友:
二级中放最好注意相位问题,二级中放是反相放大器,彼此之间相位相反因此不易自激,退耦电路等处理起来要简单的多,如果一级中放我认为是无所谓的。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就yuanzhen 老师给的图的SZP系列中周说,牡丹644和7410,747的第二,第三中周就不一样。次级有热端接基极,也有冷端接基级的。我也试过,没有自激。TTF系列没有试过交换。根据经验,TTF比较容易自激。70年代初期的“”红灯,春雷“比8402,644灵敏度明显高一些。

网友:
如果采用跨级中和是要求相位的,一般的我自己做板子,没有规划好都是采用就近连接的方式,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我被安排在广电部门工作,单位有示波器、毫伏表、低频信号发生器、自己动手弄了简易的高频信号 ...

当时买本晶体管书也就1毛多啊,,,,,

网友:
也属振荡电路,按矢量方向补给反馈量。提及性能肯定不能搞乱。注意处在中放级静态时情形。

网友:
坛子里高手如云,拙见,相位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仅限于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