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收音机,瓷介质微调电容变黑对容量的影响?

楼主(2017-05-28):
保养爱机
1、先请教,4个瓷介质微调电容变黑对容量有影响吗?容量改变不易发现?是否会完全失效?我现在只能涂点蜡,以前怎么没想到,曾经遇到过中周底部电容变黑失效的。
2、电位器有有杂音,酒精洗当时好,干了后依旧,点润滑油消除了杂音。
3、装3节2号充电电池,放的时间长了,其中1节无电压,短路,充电无效,放冰箱-18度冻1天,拿出来12V电压充击一下恢复,充电后连续用48小时正常。

网友:
这种微调电容,时间一长,要么拧不动,要么拧动了,轴转,片片不转。总之如果想统调的话必须要换。

网友:
是的,音量电位器,按书本上说的,用酒精清洗,治表不治本,我后来也是用缝纫机油,一劳永逸!

网友A:
有大的影响。试稍转动,收音机频率高端音量有变化则还没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大的影响。试稍转动,收音机频率高端音量有变化则还没失效。

当然是磁棒线圈上的那一个

楼主:
4个微调电容,中波2个,短波2个,用DE1103数调机比对,中波,短波,频率覆盖,灵敏度统调良好,说明微调电容容量基本正常。

网友:
微调电容的一个极板就是发黑的东西,氧化掉当然会减少容量的

网友B:
镀银层表面氧化就是发黑的,如果银层与调节螺丝一端的连接没问题的话,不影响实际使用。发黑部分的银层可以涂蜡或涂705之类的透明硅胶做保护,以免进一步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银层表面氧化就是发黑的,如果银层与调节螺丝一端的连接没问题的话,不影响实际使用。发黑部分的银层可以 ...

不知镀银层有多厚?可能很薄?表面发黑,试用酒精擦不掉,试想要是擦掉了,微调可能也就坏了,看来如果只是表面氧化,下面镀银层比较厚,并且完整,就可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镀银层有多厚?可能很薄?表面发黑,试用酒精擦不掉,试想要是擦掉了,微调可能也就坏了,看来如果 ...

不能擦,金属银与陶瓷的粘结力并不是很大,一旦氧化镀层就变薄,非常容易擦掉,我就曾经吃过这个亏。

其实只要将高频蜡或者705透明硅胶涂上薄薄一层,就可防止继续氧化,也保护了镀层与中心螺杆的连接处。

网友:
折腾遇到发黑的可调电容,如果确认没有影响就不动它,要动就先更换。实践证明不能姑息,否则就会平添麻烦。

网友:
真的不能擦,用食盐+米醋浸泡,十分管用。

网友C:
如果能买到还是换了太平、顺便说下缝纫机油,因我父母是服装厂的。所以我也知道这个油的特点。新的衣服上有谁看到过缝纫机油。没有的吧。就是这个原因,这种油存在只有一星期。以后就蒸发掉没有了。所以新衣服没有油渍的。新加的油过去几天没有了,还是老毛病。于是像用于这种场合的我用的是除锈剂。它会在相当一段时间有效。

网友:
镀银层氧化用橡皮擦很容易擦掉

网友:
    可变电容镀银层氧化,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有效导电层变薄,随着氧化层的增加,其Q值会越来越低。应该在其还没彻底氧化坏掉之前隔绝氧气,涂硅橡胶是一个好办法。
   电位器接触不好我一般是将滑动触头往内或往外掰一点,稍稍离开原来的滑动轨迹,然后涂点润滑硅脂在碳膜表面以及中心抽头滑环上。注意是“润滑硅脂”,这种硅脂没有酸碱性、不挥发、抗氧化、绝缘性能好、理化特性非常稳定,对元件不会有任何腐蚀,涂上以基本一劳永逸。13楼朋友说得很对,缝纫机油挥发太快,效果不好。

网友:
变黑没影响,变黑的电容一宁就碎是个大问题。

网友:
这老东西味道焊接时味道与新机不一样,特别香。

网友:
电位器用缝纫机油不耐久,我试过黄色和蓝色的润滑脂(机械用锂基润滑脂)效果都不错,医用凡士林也OK。为了省事耐用,把电位器内空间都用润滑脂填充得满满的。

网友:
外面黑了里面也是黑的,动片和银层只是机械电气接触,多数一动就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买到还是换了太平、顺便说下缝纫机油,因我父母是服装厂的。所以我也知道这个油的特点。新的衣服上有 ...

我一直使用仪表油,微加一点,耐久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位器之类的有氧化发黑现象,最好拆开清洗除去氧化层,抹上润滑脂一劳永逸

是呀,这才是一劳永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