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子是射频信号放大器吗?

楼主(2017-05-28):
今天整理书橱,发现一块放大板。个人觉得应该是工作于2.4GHZ频率端的射频放大板!请问各位老师:可以用来做无线路由器的放大器吗?先谢过了!

网友A:
这是快2.45GHz的功放模块评估板,左端接射频输入,右端接天线。

顺便提示下,本帖放到晶体管与集成电路区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快2.45GHz的功放模块评估板,左端接射频输入,右端接天线。

顺便提示下,本帖放到晶体管与集成电路 ...

可以用来做无线路由器的放大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来做无线路由器的放大器吗?

就是一个功放模块而已,需要的地方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功放模块而已,需要的地方都可以用。

等于沒有说

网友:
已经说到底了,您将就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来做无线路由器的放大器吗?

不好说,有的是只有发射功能。路由器需要的是发射+接收。你可以接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有的是只有发射功能。路由器需要的是发射+接收。你可以接上试一下

好的,感谢你!

网友:
wifi信号放大?

网友:
高科技,我是不懂,学习了

网友C:
这个是单向放大器,不能用再有双向传输的路由器电路上的。
能够把发射与接收分开就可以用,加定向天线可以传的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单向放大器,不能用再有双向传输的路由器电路上的。
能够把发射与接收分开就可以用,加定向天线可以 ...

非常感谢你,我可以用在航模发射机上。

网友(2017-07-31):
回来了 呵呵刚才在斗地主那 ~~~~

网友:
2.45GHz的功放模块评

网友:
不太懂  就知道是搞无线的

网友D(2017-09-09):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有的是只有发射功能。路由器需要的是发射+接收。你可以接上试一下

请教单相放大和双向放大从外观上如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单相放大和双向放大从外观上如何区别?

搜型号,找到规格书或者简介一看就知道了。
本帖的是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