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调谐高放收音机

楼主(2017-05-28):
两级调谐高放收音机制做过程

网友A:
希望看到楼主上电路图,学习学习

网友:
自激不? 灵敏度如何?

网友:
希望看到电路图。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这电路板够扎实的。

网友:
两级调整高放收音机曾装过,效果不错,配两只高频变压器没加再生第二只高频变压器用磁环绕制,原件位置依次排列没有自激现象。看楼主用三只音频变压器。也想知道效果。

网友:
右边有两只高帽管,应该是推挽管,高频管怎么没看到。

网友:
六管直放机?

网友B:
有知道场管K241y参数的的吗?我想用这个做高放,谢谢了!

网友:
没电路图不过隐。

网友:
收音机加一级高放的灵敏度就已经是非常高了,两级有些画蛇添足啦。

两级高放的电路最好使用双面板,增益高了对屏蔽要求也高,何况又是通过可变电容调谐,引线的分布参数效应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知道场管K241y参数的的吗?我想用这个做高放,谢谢了!

楼主:
双调谐高放机灵敏度确实好,调试麻烦开始高端啸叫第一级三极管偏流挺重要,用了三只音频变压器声音很洪亮

网友:
无电路图,不明真相

网友:
我曾经做过个双调谐的5管机,在天津市中心可以收到北京的828KHZ。一直想找回这图纸。

楼主:
电路图是矿石收音机论坛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看到楼主上电路图,学习学习

电路图是矿石收音机论坛上的

楼主:
发个图真难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网友C:
板上有三只矽片变压器,而线路图上仅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用矽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上有三只矽片变压器,而线路图上仅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用矽钢片

加了一级低频放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一级低频放大

原来如此,加了一级输入耦合低频放大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加了一级输入耦合低频放大级

高放一词应该是对超外差机的中放来说的,我看楼主所说的“二级高放”不妨说成是“二级直放”式收音机才是名真言顺的收音机。

不过这个二级直放收音机不妨去掉检波和低放部分,做成一个收音调谐高放头,以便和其他的机器相驳接才是真正最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