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7-05-28):
有一个小电子管,直径:1cm、长3cm,三个脚、.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attachimg]8404536

attachimg]84045351cm长3cm

楼主:
这个为什么是三个脚?。

网友:
下边的好猜整流管,上边的也是吗。

网友A:
上边的好像是光电管?

网友B:
下面的是晶体管电子管交替期间的5U4G整流管替代品,使用硅整流二极管,不需要灯丝加热,所以只有三个管脚。替代后输出直流电压会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是晶体管电子管交替期间的5U4G整流管替代品,使用硅整流二极管,不需要灯丝加热,所以只有三个管脚。 ...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的好像是光电管?

应该是光电管吧。

网友:
过渡原件,很多人末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为什么是三个脚?。

好像是光电管,检测光量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