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C 8224-2S收录机中波低端无声,并求电路图

楼主(2017-05-28):
原来买的跟小时候奶奶家同款的机器,中波低端大概740以下无台,高端正常。用示波器看本振有工作,但低端幅度逐渐增大到Vpp 3v,高端Vpp只有不到1v。不知道跟这个是否有关系,而且低端的时候调谐的表头会起来一点,说明AGC电压高。请教如何治理?
另外,求此机电路图,型号CONTEC 8224-2S

感谢

网友A:
如果仅仅是低端无台,试试统调、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低端无台,试试统调、看看效果如何。

谢谢。

机器中波线圈蜡封了,没有动过。并且740往下感觉无台的噪音一下就没了。S表也会起来,如果是统调造成的低端灵敏度低,按说S表不应该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机器中波线圈蜡封了,没有动过。并且740往下感觉无台的噪音一下就没了。S表也会起来,如果是统 ...

无台时 ‘噪声’ 没有了?疑似双联短路了?S表会扬起一点点—— 变频级失控? 期待大家给出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机器中波线圈蜡封了,没有动过。并且740往下感觉无台的噪音一下就没了。S表也会起来,如果是统 ...

机器维修的结果如何?说说维修过程和检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维修的结果如何?说说维修过程和检测数据。

没啥进展,还是需要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台时 ‘噪声’ 没有了?疑似双联短路了?S表会扬起一点点—— 变频级失控? 期待大家给出的答案。

飞利浦AQ5211调频96周边收台不易——可变电容绝缘膜老化脱落局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