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线必须用4平方毫米

楼主(2017-05-28):
今天去我弟弟那儿关心下他的房子装修。
结果,PE线用的是2.5平方线,而且还没用黄绿线。规范的PE线必须用4平方的多股线拉到各个房间,最后才可以用2.5的单股接进插座和带金属壳的电器,比如金属壳的灯具。
还有这房子是三相进户,但他的电工居然把一台3匹、一台2匹空调和一个空气能热水器(3000瓦)的都接在B相上,而A和C相的负荷除了灯具外都只有各一台1匹空调。这50岁左右的电工还说以前在水电安装公司工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平方铜线,我还没见过,建筑商室内,进户三跟到闸箱都是4平方的,闸后,零,火,厨房,卫生间是4平方的, ...

“四平方铜线,我还没见过,”这句话不知道什么意思呢?
          一般的,现在新建的房子进户线截面积较大,多用10~16平方毫米的,而分支出口线路多用1.5平方毫米(供照明用电),2.5平方毫米(供一般家用电器用电),4平方毫米(供空调、热水器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认真的看完了。
看似基础的东西,要真弄清楚并符合规范还真不容易。

朋友也是老司机了哈! 互相学习的,没准你哪一天当了版主呢。
最新供电标准规定,500V以下低压系统电压误差范围是正7%,负10%。不是过去的正负10%了。具体应当是220×(1+0.07)=235V,下限为198V。
你的住处如果电压长期超过235V,可以向供电公司申请将附近的变压器分接头调整得低一些。
另外,为了和国际标准靠拢,供电系统已经将最低一级电压从过去的220/380变为230/400了,只是有些电器生产厂商并不知道或者没有贯彻这个还没有强制执行的标准,所以绝大部分电器还是220V额定电压。这对内部是开关电源的电器没有太多的影响,而对使用降压变压器的电器却是影响较多。如果这些电器里的降压变压器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将初级线圈按照电网电压上升10%(这是以前的供电电压上限标准)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影响。问题在于一些厂商经常讲变压器设计得非常接近铁芯饱和,这就不厚道了。我自己设计变压器从来就是考虑电网电压上限的。
补充一下,没看清你说的,觉得还有没回答你的。
对变压器来说,可能进入铁芯饱和区,变压器铁损增加,具体就是发热更厉害。对电热器具来说,会提高功率,但是长此以往也是要影响一定的寿命的,对白炽灯的寿命减短得很厉害的。对电动机类的电器和变压器类也差不多。对电气绝缘没什么影响。

网友C:
         这个事要看怎么说。
                如果您家里的亲戚要是得罪过那位电工师傅(不一定是得罪,比如最直接的就是工钱上砍价,或者是有其它怠慢的地方),这么干不足为奇。恐怕您也知道,现如今工人的地位。。。。。。当然这个不说了,心知肚明即可。我走过很多地方,像这种不按规程做的实在是太多,说到底不一定是技术水平问题。

网友:
坛内有人认为地线可以用较小截面积的导线,这个是不对的。他的理论基于“地线平时不带电”,类似这种说法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有些电工这么说。
         火线、零线、接地线必须是同等截面积的。曾见过一个本地某小区电表箱内,电表进线均为10mm²铜线,出线则一根10mm²铜线,一根4mm²铜线,配40A空气开关。

网友D:
PE线的线径,16平方以下的应等同于相线直径。就是说。和您的相线相等即可,并不强调4平方还是2.5

网友:
等同于相线的一半即可

网友E:
以前好像有个帖子讨论过, 在特定情况下中性线上的电流是大于相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要看怎么说。
                如果您家里的亲戚要是得罪过那位电工师傅(不一定是得罪, ...

220平方米的房子,电工原来说1万元工钱,我弟弟说给他1.1万,够多了,就是为了让他做得好一点。我自己也在装修房子,我的水电自己做,目的不是省钱,而是放心。所以没空去给我弟弟做。
这个电工不懂的东西很多,手艺也很差。我弟媳妇都说,那配电箱里的线都弯弯扭扭的,还不如原来被他拆下来的导线规范。昨天还有两盏灯没接好,一盏不亮,一盏楼下的灯被他接到楼上配电箱去了。弄不好将来谁来检修,怎么也想不到停电的空开在楼上。
电工自己说以前在本市水电安装公司做事,那个企业我知道的,国营企业,以前他们的电工证都要到我的电业局考试,他们很差的。还不如电业局的农民工水平。
昨天检查的结果还有两条LED灯带被他弄坏了,原来在家试过是好的。我怀疑是被他接入380V电压了。
昨天是趁着他休息我才去检查的,只能到最后扣点工钱。
220平方米的房子,他要求买的导线,光光1.5平方的线就1900米,2.5的1400米,怎么能用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PE线的线径,16平方以下的应等同于相线直径。就是说。和您的相线相等即可,并不强调4平方还是2.5

你说得没错。我昨天没说清楚,这个房子入户的三相四线已经就是10平方的了。当然这10平方有点粗了。可是他要求我弟弟买的三相(四极)空开却要80A和100A的,用电负荷怎么也没这么大的。
兼回答你楼下的两位:除了你说的小于等于16平方的PE线与相线同等截面积外,16到35平方的一律用16的,大于35平方的才用相线的二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好像有个帖子讨论过, 在特定情况下中性线上的电流是大于相电流的.

是我说的,中性线仅仅在系统存在三次谐波的情况下电流有可能大于相线。因为三次及三的整倍数电流是零序电流,同相位的,全部在中性线中代数叠加了,而相线只有各自的三次谐波及整倍数电流,也就是说,中性线的三次谐波电流是相线的三倍(忽略三次以上的9,15,21.....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没错。我昨天没说清楚,这个房子入户的三相四线已经就是10平方的了。当然这10平方有点粗了。可是他 ...

鉴于国产断路器的现状,电工师傅推荐的80A或是100a 4P NC100型断路器,应该是合适的。总断路器,一般会考虑耐用性,分路断路器可以适当调整。当然,您要是买西门子或是施耐德品牌的断路器,就当我没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我说的,中性线仅仅在系统存在三次谐波的情况下电流有可能大于相线。因为三次及三的整倍数电流是零序 ...

以前负载情况简单, 零序电流不严重, 对中性线要求不高可以理解. 现在负载情况复杂, 对中性线就不能掉以轻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平方米的房子,电工原来说1万元工钱,我弟弟说给他1.1万,够多了,就是为了让他做得好一点。我自己 ...

原来如此,我在以前的帖子里也说过,电工这个行业现在就是被一些伪电工把整体水平(待遇,社会地位等等)拉低了。
               别的不说,这种“电工”估计都不知道380V和220V是个什么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以前负载情况简单, 零序电流不严重, 对中性线要求不高可以理解. 现在负载情况复杂, 对中性线就不能掉以轻 ...

具体到配电系统,安全可靠是第一位的。
             我们这附近的电线杆上还能看得出,三相火线的截面积明显比零线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到配电系统,安全可靠是第一位的。
             我们这附近的电线杆上还能看得出,三相火线的截面 ...

正常情况下确实也够用了. 不过四条线省下半条线, 相对节约12.5%, 效益不是很明显. 早年用一地一火可以节约50%的线, 这才明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