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四个角漏白光,请问咋会事,咋修?谢谢

楼主(2017-05-28):
四个角漏白光,请问咋会事,咋修?谢谢

网友:
楼主至少也拍个照片看看什么情况啊

网友:
漏光不用东西堵住光就可以了呀,哈哈哈,机智如我!

网友:
偏光膜坏了 很难换的

网友:
漏光修不了,lx质量不行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修吧,我新买的显示器都漏光。IPS显示器漏光是通病。

网友:
漏光属正常现象

网友(2017-07-21):
可以直接换机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呀,

网友:
凑合看吧,4个点不影响吧.....没用修的价值

网友:
怎么说也上个图看下

网友(2017-12-06):
这样的情况一般是液晶屏背光灯条和导光板位置没有安装好,拆开从新安装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凑合用吧,啥时候不行了换掉

网友:
楼主上图吧,大家才能帮你分析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不严重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