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5卡座加电源

楼主(2017-05-28):
X-85卡座有改装成功的。没打听到怎么接法,先发个图。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不是有电源吗 ?

楼主:
这个是别人已改好的照片,接了三根线,蓝色接在板子的地线上。不清楚蓝色线是变压器的初次接屏蔽隔离线还是双电源的中心抽头线。我是用了单电源的16V接的,卡座没反应,屏也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别人已改好的照片,接了三根线,蓝色接在板子的地线上。不清楚蓝色线是变压器的初次接屏蔽隔离线还是 ...

查看你卡座的对应位置的原件。如果是四只二极管的桥式整流加一只电解滤波,就是单电源。如果是全波整流或两只电解滤波,就是正负双电源。

网友:
这种是组合机子的吧。电源在功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