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的 熊猫

楼主(2017-05-29):
此机70元,运费40元,自己DIY底板,后板,插头是104-7电视机上的,底部开裂严重,用AB胶粘好了 ,现在还是个哑巴

网友:
宝贝,少有,升值了。

网友A:
你好坛友,能看一下机芯前脸调谐拉线是怎样走的吗?谢谢。

网友:
只有懂技术的来收藏了,不懂帮顶。

网友:
你好.机子出吗?

网友:
电路问题好解决

网友B:
修一修,这机灵敏度,音质都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坛友,能看一下机芯前脸调谐拉线是怎样走的吗?谢谢。

这个,我拍照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一修,这机灵敏度,音质都很好的。

没技术啊    原来说是正常的,后来摔了一下就不响了,我看天线的磁条上是线圈好像断了,我给接好了(按我另外  有台好的样子接的),还是一样无声无台,其他看下好像没有断线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坛友,能看一下机芯前脸调谐拉线是怎样走的吗?谢谢。

这个走线有点复杂的,你自己仔细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技术啊    原来说是正常的,后来摔了一下就不响了,我看天线的磁条上是线圈好像断了,我给接好了( ...

这机容易修,纸介电容作了改进,不易坏,故障点主要在滤波电容,输出牛等。

网友:
国产机拉线一般都比较简单。
大多数机子旋钮转动方向应与走针方向一致,还应观察双联的变化与指针所指频率变化一致。
只要你认真观察,拉线很容易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容易修,纸介电容作了改进,不易坏,故障点主要在滤波电容,输出牛等。

如果输出牛坏了,电子管的的灯都亮吗?老师可以指点下吗?
对电子管一点技术都没有,家电修了十几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出牛坏了,电子管的的灯都亮吗?老师可以指点下吗?
对电子管一点技术都没有,家电修了十几年

网上下载一张图纸,能修家电的,这个更好修。
如果胆都亮无任何动静,
1,250V左右高压是否到功放管屏级,如果是,换个功放管一试,检查喇叭。
2,如果否,检查更换整流管,另外滤波电解是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下载一张图纸,能修家电的,这个更好修。
如果胆都亮无任何动静,
1,250V左右高压是否到功放管屏 ...

谢谢,不过还是算了,代换的配件也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出牛坏了,电子管的的灯都亮吗?老师可以指点下吗?
对电子管一点技术都没有,家电修了十几年

晚上我给你传张线路图。

网友:
这种电子管机应该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还是算了,代换的配件也没有啊!!

网友:
这种机子灵敏度很不错

网友:
还能点亮,不贵。

楼主:
谢谢提供图纸

网友:
如果开机连一点交流声都没有,检查电源部分高压是否正常,喇叭及输出变压器;如果有交流声,用改锥碰电唱机插口,有很大声音,说明低放没有故障,检查中放和变频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喇叭是好的,八成是输出变压器。

喇叭断开测量是好的,变压器接喇叭上的线断开,变压器测量也没有短路,测量有阻值

网友D:
喇叭断开容易造成输出变压器初级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断开容易造成输出变压器初级击穿。

没插电的时候测量变压器线圈有没有短路
老师,测量电子管的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电?
如果外接拾音器(就2根线,是不是单声道),,打到拾音器档位,收音机是不是当功放用
外接拾音器,也不响,跟哑巴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所有老师!!!!
换了6P1,有交流声了,外接拾音器也有声音了,声音不高,我是用DVD输出线接是拾音器上,不知道这样接对不对?

网友:
没人看上   我要了。。。。

楼主:
现在中波收到2-3个台,但是杂音很大,短波没有收到台~~
声音比红灯711-3个人感觉差多了,没有什么低音的样子

网友D:
测试交流收音机电子管电压除灯丝以外都用直流电压表。熊猫收音机波段开关在电唱机档相当于单声道功放。换6P1以后声音仍然较小,检查输出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欧姆表测试不出来,只能用好的输出变压器替换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交流收音机电子管电压除灯丝以外都用直流电压表。熊猫收音机波段开关在电唱机档相当于单声道功放。换6P ...

原来是无声,换了6P1,有了交流声,后来在磁棒上搞了搞,现在中波可以收到2-3台了,短波没有台(问题是不是还出在磁棒上),
声音也很一般,感觉没有低音的样子

网友:
我国三级收音机标准低频频带只有150~3500Hz,受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和喇叭口径限制,再加上机壳是开放型的,不大可能有像模像样的低音。

网友(2017-07-07):
先试试外接音源有没有声音

网友E:
楼主,zhe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把输出变压器前面的4700电容 在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zhe机器修好了吗/

已经出声了,杂音很大,有2-3个台
主要是摆设

网友:
熊猫牌,当年的名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