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这样的EBM电机为什么接红蓝 正负电机不转

楼主(2017-05-29):
EBM电机,为什么接红蓝色正负级,电机为什么不转,需要接型号线吗,求告知!

网友:
看到有控制输入,和这有关?

网友:
这个要驱动板才能转动的

网友:
你用多大的直流电压,这个电机可标着要用48V的直流电压,不能用交流电,电压也不能太低。

网友:
黄接一50或100K电阻接电源正或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