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一对JVC小音箱

楼主(2017-05-29):
捡了一对JVC小音箱,标20W,引线齐根断了,想拆开接线,喇叭上的塑料圈撬不动,裁纸刀都撬断了,里面上胶了,又怕搞坏喇叭,留的线头用镊子也拽不动,里面也有胶,正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化胶,从倒相孔里拽出导线处理

倒相孔里看到线在里面打结,倒相孔也上胶拆不动,倒相孔很长直通箱底,线短不出来,最后只能从背面引线处扩大线孔,导出线接好再把扩孔密封,先尽量想办法拆倒相孔试试。小音箱应该是原装。

网友B:
那里捡到的,再帮我捡一个

网友C:
在后面开个接线盒孔,安装接线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捡到的,再帮我捡一个

走过小区居民楼下,在门口垃圾桶旁的,一眼扫过发现的,就一手一个拿回来了。

网友D:
怎么我捡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后面开个接线盒孔,安装接线盒!

试拆倒相孔不行,里面还套个大的,就是里面大,还胶粘,观察里面线打结距离出线头还有1厘米,最后在线头上焊点锡,拉出几毫米,因里面的线结再也拉不动了,也够了,焊接引线,熱融胶固定,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捡不到呢

小音箱收废品的都不要,看喇叭好,JVC,又小巧,就想拿回来试试。

网友:
捡得好,音响漂亮

网友:
配车机正好

网友:
音箱挺漂亮,值得修。恭喜楼主!

网友:
怎么我就没有碰上这么好运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