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并联 放电电流增加吗?

楼主(2017-05-29):
一节18650电池 2000ma  10c  ,最大放电电流20a

两节并联的话  最大放电电流是20a  还是40a?

想diy冲击批的锂电池。

网友:
肯定的,容量增加了,并联内阻也降下来了。

网友A:
还有保护板,不要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保护板,不要过流,

我是12v日立冲击批
最大输出电流一般是多少?
电池盒可能没有地方安装保护板!
所以想问问电磁并联的最大电流
40a 应该够了吧  呵呵

网友(2017-08-12):
并联后的放电电流肯定增加。

网友:
当然增加的,一致性要好,最好有均流,否者影响电池寿命的。

网友:
并联后容量增加电压不变,串联的话电压增大容量不变

网友:
理论上最大放电电流和并联的电池数量成正比的,但是受到电池内阻一致性的影响,比理论值要小的。

网友:
冲击批空转和带载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
“18650电池并联 放电电流增加吗?”
肯定增加的,只要体积容许

网友:
“18650电池并联 放电电流增加吗?”
2电池之和

网友(2017-09-18):
     八楼正解

网友:
电压没变,看负载电阻,

网友:
任何测量都离不开测试条件.

如果楼主所说的电流是指短路电流, 或者是阻值远小于电池内阻的负载, 那么在电池一致性比较好的情况下说短路电流与并联电池的数量大致成正比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楼主所说的电流是指某个有一定电阻而且这个电阻的阻值比电池内阻大很多的负载, 那么并联再多的电池也不会让负载电池有明显增加.

网友:
并联是增加了带载电流

网友:
大大的增加了。

网友:
规格要一致的,不然质量差的那一个容易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