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电源遇到麻烦了!

楼主(2017-05-29):
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两组一组13v,一组6V,要给扫频仪做电源需要15V的电压。将变压器次级两组串联得到20V的交流电,经4个二极桥式整流后居然得到27V电压,后面的稳压电路是两个电容,中间是7815稳压压模块,因为这个27v电压没搞清楚,稳压模块估计挂了!这个稳压模块输入电压要20-18v,怎么把27V搞地到20V!还是自己搭个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
13v电流足够的话整流滤波再弄个431扩流应该可以15v,不行的话DCDC把27v拉到15v

网友:
可以用开关降压模块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老师回复!我在弄弄!

网友A:
交流电整流再用电容滤波,跟据市电峰压计算已超过'15V,也就是13*1.414=18V多点,用7815稳压一下可满足需要了,电流可用3DD15扩流。

网友B:
串个合适电阻最简单

网友:
20V交流整流滤波后达到27V正常,楼主可以先用7818稳压到18V,然后接入稳压模块,7818最大输入可达35V。

网友C:
如果没有7818用7815也可以,接地端串联个3V的稳压管或白光LED。

网友:
我也做过扫频仪,其实用12V电压足够了。不用非要15V,别为此纠结试试12V一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电池吧,三节18650正好,不要折腾这个了

我的扫频仪也是市电变压到12V的,发现市电会对测试的收音机有干扰,除非扫频仪加大输出信号把干扰信号盖住,但这个信号过强会造成测试的不准确。

------前提是收音机也是用电池的,如果收音机用市电,那......

网友:
13V交流整流滤波后,7815稳压(或加扩流3055)够用了

网友:
这样串整流后的电压就是这么高,7815估计够热的。你用13伏整流稳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整流再用电容滤波,跟据市电峰压计算已超过'15V,也就是13*1.414=18V多点,用7815稳压一下可满足需要 ...

谢谢老师帮忙!真是菜鸟,遇到问题就麻爪!没分了,过天慢慢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合适电阻最简单

恭喜大叔老师换头像,这个靓丽!超喜欢,串电阻是在稳压管接地的那条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7818用7815也可以,接地端串联个3V的稳压管或白光LED。

老师谢谢您了!您的指导令我脑洞大开,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处理方法,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