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有磷酸铁锂的吗?外标的什么?怎样区分?

楼主(2017-05-30):
18650电池有磷酸铁锂的吗?外标的什么?怎样区分? 一致认为就是4.2的,前几天买了一组14串的18650电池组 标3.6v 用手机充几天了也冲不到4v
所以问请知道的务必给普及一下 谢谢先

网友:
18650磷酸铁锂,动力型1100到1300mah,容量型1300到1600mah这样的容量。1800以上的我目前还没见过。
三元锂18650见过最大到松下3400mah,那种标4000的神火之类电池都是虚假标的容量。

网友:
不了解,希望别人能帮到你。

网友:
不了解,坐等答案,,

网友:
看单体,磷酸铁锂都表3.2V的

楼主:
关键是18650有没有磷酸铁锂的?

网友:
3.6的是钴酸锂的。但是可能是电池老化了,所以冲不上电压。前面坛友说的对,磷酸铁锂有很大的可能性电压在3.2伏附近。根据我以前做的实验,磷酸铁锂电量在20%到90%之间时,电压在3.1伏到3.3伏。

楼主:
谢谢回复 长点知识

网友A:
有的,测量电压可以分别,测单节,可以带一个负载测试。【18650是锂离子电池的鼻祖--日本SONY公司当年为了节省成本而定下的一种标准性的 锂 离子电池型号,其中18表示直径为18mm,65表示长度为65mm,0表示为圆柱形电池。常见的18650电池分为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锂离子电池电压为3.6V和4.2V,磷酸铁锂电池电压为3.2V,容量通常为1200mAh-3000mAh,常见容量为2200mAh-2600mAh。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测量电压可以分别,测单节,可以带一个负载测试。【18650是锂离子电池的鼻祖--日本SONY公司当年为了 ...

太详细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测量电压可以分别,测单节,可以带一个负载测试。【18650是锂离子电池的鼻祖--日本SONY公司当年为了 ...

太详细了 留作详细资料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测量电压可以分别,测单节,可以带一个负载测试。【18650是锂离子电池的鼻祖--日本SONY公司当年为了 ...

18650磷酸铁锂电池目前容量不超过2000mAh,容量为2200mAh以上的都是三元等别类型锂电池。

网友:
18650锂电池有铁锂的

网友:
进来看看大神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