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媒体音响充不进电

楼主(2017-05-30):
D28小霸王便携式多媒体音响,网上查不到,不知是不是山寨版。
显示有充电,可一天也充不满,测电池电压只有3.8V。
换电源适配器无效。开大音量锂电池电压稳定。
看来是机内充电电路有问题了。看这个电路板就头大,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如果我断开锂电池,直接用5V2A适配器电源给音响供电,可以吗?

网友A:
一边开个孔,按个插座,万能充充。

网友B:
自己加个4056,才1块多钱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手上有电池坏的充电宝,可以利用原来的充放电板,去掉原电池保护板,电池用线连到保护板上,这样的好处 ...

好主意,手头刚好有一个,装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开个孔,按个插座,万能充充。

万能充?是电源适配器吗?一帮老太太跳舞用的,没有充电指示和保护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个4056,才1块多钱就解决问题了

4056?是充电保护板吗?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充?是电源适配器吗?一帮老太太跳舞用的,没有充电指示和保护可不行。

电池有保护,万能充也有,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开个孔,按个插座,万能充充。

按你的意见,按了个插座,为安全起见,连接5V2A电源适配器的线路里串联了1瓦1欧姆电阻,最大充电电流可以超过1A,可以充满电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手上有电池坏的充电宝,可以利用原来的充放电板,去掉原电池保护板,电池用线连到保护板上,这样的好处 ...

利用另外的充电板,可以充电,但充了24小时也没有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意见,按了个插座,为安全起见,连接5V2A电源适配器的线路里串联了1瓦1欧姆电阻,最大充电电流可 ...

电源适配器和万能充可不是一样的东西,多大电池需要1安电流。

网友:
里面空间大,多个方法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原来电池上的保护板去掉了吗?

没有。没有拆开原来电池的简易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