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的TDA2030A真有区别

楼主(2017-05-30):
一个2.1小功放,板上是3个TDA2030A,原电源是±17V的,双14V整流成。在滤波用了22000微法的大电容后,电压上升到接近±20V,刚开了一会儿,出现交流声了,接着声音变小,最后无声,只有微弱交流声了,散热器发烫。
知道出现过热保护了。冷却后再开机,还是重复这种过程。
仔细看那TDA2030A,是si的产品,想到可能是IC参数较低吧,正宗的2030A可以用到44V电压的,拿出珍藏的SGS公司的2030A,还30年前的。换上去,照样是原来的散热片(懒得再换大散热片),开机,连续大音量运行三个钟头,要不是晚上9点了,还要开下去的。没问题。
以前的2030A就是好!可惜前面送给一个网友(还贴邮费了)2个,可他刚一通电就烧了。

网友A:
一直修机子用拆机的,没出现过这种问题,TDA,UC,D的,都用过,SGS是最早的了吧,我都没见过。一般的2.1功放电压没有那么高,变压器次级在12伏左右。

网友:
用这么高电压可以上1875了,可2030A也有独特之处,声音比较温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修机子用拆机的,没出现过这种问题,TDA,UC,D的,都用过,SGS是最早的了吧,我都没见过。一般的2.1功 ...

后期的2030A都达不到后缀A的指标,我的是拆机功放板,电压还没超过40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期的2030A都达不到后缀A的指标,我的是拆机功放板,电压还没超过40V呢。

读书的时候,书本上有介绍过SGS2030,好象是意大利的,推荐电压是正负十四伏,4欧负载,十多瓦的功率。搞维修有七八年了,SGS的实物真还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书的时候,书本上有介绍过SGS2030,好象是意大利的,推荐电压是正负十四伏,4欧负载,十多瓦的功率。搞 ...

那是我1985年弄仪器的时候剩下的。SGS是意法半导体。2030的祖宗。

网友:
楼上的都是行家啊!

网友:
现在的2030A的只敢交流双12V作电源了。

网友:
2030 正常都是 AC13V 供电 ,超过就不行了,散热片要超大。

网友:
我以前做203O A 用双22v做B T L,

网友:
89年买过一个TDA2030A功放,正常使用烧毁,后换TDA2030,明显音色不到缀A,完全不是心里影响

网友:
SGS做过。拆机板的。和别的版本听不出区别,应该是做得不够好

网友:
TDA2030A推荐最高电压是38V,即正负19v,超过此电压需要在输出与正负电源间接保护二极管,否则扬声器反向电动势极易损坏集成电路,

网友:
深有同感;
原来的2030是汤姆逊的,暗字的,现在的和原来的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