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求助!9205万用表烧坏了!

楼主(2017-05-31):
换了个D882,修好了一个电蚊拍,闲得手欠,用直流电压档量了一下电蚊拍电容两端电压,结果表笔刚一触到电容两端“啪”的一声,相当于用表笔打蚊子一样,表就烧成这样了(如图),现在每个档位都是显示-1.
用交流档量市电压,无反映!
希望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下,好修吗?如果能换一两个件能解决最好!

网友A:
要修好这个,我感觉你需要先有另一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好这个,我感觉你需要先有另一个万用表

表不是问题,数字指针倒是还有好几个呢。
问题是人不懂

楼主:
我估计好像是把IC烧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个数字表交流可以用,直流就不行了,电阻档量的不准。拆开大部件都是好的。没看到什么能修的地方。

网友B:
把坏表拆开线路板、元件拍照、越详细、越清楚越好。懂的会给你指出坏件、测量点。光说坏不行、什么板什么芯片别人不知不好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坏表拆开线路板、元件拍照、越详细、越清楚越好。懂的会给你指出坏件、测量点。光说坏不行、什么板什么芯 ...

是的,我也想到了,正在努力上传,手机邮箱不知咋的发不出去了。

网友C:
放在哪个档测电蚊拍,烧坏的表?

楼主:
图片不是很清楚 ,我目测线路板元件,看不出哪里烧坏了。

请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二最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哪个档测电蚊拍,烧坏的表?

直流电压,1000V档

网友C:
请先检察44脚的ICL7106牛屎芯片是否损坏,如果挂了,换芯片即可!
http://www.chinadz.com/thread-886635-1-1.html

网友:
楼上说得很清楚,而且资料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先检察44脚的ICL7106牛屎芯片是否损坏,如果挂了,换芯片即可!
http://www.chinadz.com/thread-886 ...

先向您表示感谢!

等我按那贴子里的步骤一点点检查下,再来和您请教!

再次感谢!

网友:
牛屎芯片肯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