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使用中易发故障?

楼主(2017-05-31):
电烙铁在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烙铁头带电、通电后不热、烙铁头不吃锡等故障。

(1)烙铁头带电
烙铁头带电故障的原因除电源线错接在接地线接线柱上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电源线从烙铁芯接线柱上脱落后,又碰到了接地线的螺丝上,从而造成烙铁头带电。
出现这种故障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并会损坏元器件。
为防止电源线脱落,平时应检查电烙铁手柄上的压线螺钉是否有松动和丢失,如有松动或丢失,应及时配好。

(2)电烙铁通电后不热
当电烙铁通电后,发现烙铁头不热,一般是电源线脱落或烙铁芯线断裂。
遇到此故障可用万用表的R xlk挡测量电源插头的两端,如果万用表指针不动,说明有断路故障。
首先应检查插头本身的引线有无断路现象,如果没有,便可卸下胶木柄,再用万用表测量烙铁芯的两根引线,如果万用表指针仍然不动,说明烙铁芯损坏,应更换烙铁芯。
35W内热式烙铁芯两根引线间的阻值力1. SkQ左右,若测得阻值正常,则说明烙铁芯是好的,故障出现在电源引线及插头本身,多数故障为引线断路。

更换烙铁芯应将新的同规格的烙铁芯插入连接杆,将引线固定在固定螺钉上,并拧紧接线柱,同时要注意把烙铁芯引线多余的部分剪掉,以防止两根引线短路。

(深圳吉美电子提示:在焊锡作业过程中要戴口罩,作业后要洗手,小心烫伤。更多焊接设备可搜w w w.j i m e i b e e.c o m/QQ:2851517114)

(3)烙铁头不“吃锡”或者出现凹坑
当烙铁头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因氧化而不沾锡。
这就是“烧死”现象,也称做不“吃锡”。
当出现不“吃锡”的故障时,可以用细砂纸或锉将烙铁头重新打磨或锉出新茬,然后重新镀上焊锡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平时也可把钢丝清洁球放在烙铁架盒内,将工作中的烙铁头在清洁球上扎几下,便可清除烙铁头的氧化物。
另外,还可手握电烙铁手柄,将氧化的烙铁头浸入盛有酒精的容器中,经1~ 2min后取出,氧化物就被彻底地清除了。
为减少烙铁头不吃锡现象的产生,应尽量做到不焊接时,不要给电烙铁通电。
若烙铁头上有杂质,可将一小块海绵用水浸透后放入一小铁盒内,再将工作中的烙铁头在海绵上轻快地正反拉几下,烙铁头就会光亮如新。

当电烙铁使用一段时间后,烙铁头就会出现凹坑氧化腐蚀层,使烙铁头的形状发生变化。
为减少烙铁头出现凹坑现象的产生,应尽量采用腐蚀性小的助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用一台调压器暂时不焊接调到半电压,用时全压。这个以前的无线电杂志和电子报都有介绍电路,成品也有得 ...

“问下版主,这里可以做广告吗?”
不能发广告!

版主有时没在,见到了直接给他扣分,扣到负数了他就发不成了。

网友B:
温度太高,容易烧死烙铁头,降低电压可以解决。

网友A:
哈哈用一台调压器暂时不焊接调到半电压,用时全压。这个以前的无线电杂志和电子报都有介绍电路,成品也有得买。
问下版主,这里可以做广告吗?

网友:
真的负分了

网友:
其实你这些我都经历过。

网友:
学习了,真开心

网友:
不是很多人说烙铁头不能用砂纸打磨吗,迷惑了

网友:
洛铁在通电热的时候最忌讳摔了;

网友:
手柄上拧紧电源线的螺丝不能忽视,我的一次经历到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因为固定螺丝没拧紧,长期使用后电线的一头从内部接线柱上断开了,手提起烙铁的瞬间,一股火苗随着啪的一声从手柄后的孔里喷出来,把手心烧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太高,容易烧死烙铁头,降低电压可以解决。

一个二极管一个点动开关并联然后串到烙铁线路中就不会烧死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二极管一个点动开关并联然后串到烙铁线路中就不会烧死烙铁头

这个办法不错,1N4007很容易得到,很实用。

网友:
又是做软广告的。

网友:
使用烙铁注意了,第一不要用力敲,电烙铁会吃不消,第二不要长干烧,烙铁头会吃不消,第三不用要拔掉,省得造成伤害了。使用烙铁要记牢,善于保养用得好!!!!

网友:
我就是串4007加上个床开关,就是4007放在床开关里、用钢丝清洁球倒第一次看到。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