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EMI电源滤波器

楼主(2017-05-31):
前不久维修了一台经典名机-海燕T241晶体管台式收音机,该机使用交流电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电源引入的干扰。有一次,我老婆给她的电动车充电,竟然使T241在整个充电期间一个电台都收不到,这么严重的干扰我是第一次遇到,开始我并不知道是电动车充电引起的,以为是机子出了什么问题,但折腾来折腾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充电结束,干扰也就没有了,机子完全恢复正常,这才使我意识到,对于这种交流收音机,必须解决其电源干扰问题,于是就在网上找EMI电源滤波电路,动手制作电源滤波器。制作完成后试机,确实效果不错,充电干扰已经完全消除,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收音。另外,原来该机短波一6MHZ以下晚上都是噪声,收不到台的问题也得到解决,制作完满成功。

楼主:
最后送上电路图。由于手头的共模电感电感量比较大,X电容改为0.47U.

网友A:
右下角那颗螺丝离焊点太近了、

网友B:
注意共模线圈铜线直径(载流量),,以前用公牛插座和电脑电源板上EMI元件组合做了用,有次用电吹风,插座爆了(里面共模线圈过热短路)。

网友C:
还是不要你自制的土保险的好,有安全隐患,有短路和引发火灾的可能。短路保护家里配电箱的空开足够了。
楼主的插座好象也通不过3C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那颗螺丝离焊点太近了、

是有点近,但这个螺丝一般情况下谁也不会去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共模线圈铜线直径(载流量),,以前用公牛插座和电脑电源板上EMI元件组合做了用,有次用电吹风,插座爆 ...

这个不会用在太大的功率上,因为共模电感的线径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要你自制的土保险的好,有安全隐患,有短路和引发火灾的可能。短路保护家里配电箱的空开足够了。
楼 ...

这么细的铜线做保险也会引发火灾?说笑吧?稍短路这个早就断了,你是没有做过电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细的铜线做保险也会引发火灾?说笑吧?稍短路这个早就断了,你是没有做过电工吧?

我是假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假电工,,,,,,

怪不得说这么外行的话。其实用这么个细铜做保险比正规的保险丝一点也不差,电工在一时找不到合适保险丝时都这么干过。当然,这个要估量一下额定工作电流,不要在额定工作电流时就烧断了。

网友D:
同意5楼观点  隐患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5楼观点  隐患较大

又一个小白。自制的安全性能不一定比不上厂家生产的,自制的自己心里有数,厂家生产的你不拆开它你心里是没有数的。中国的实情你不是不知道,通过认证的也不一定安全。

网友:
我家的保险就是这么让我接上的..........电热水器着火了它都没断,我感觉我用的铜丝太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没这方面经验,楼主的土保险,不要说短路,就是过载都会烧毁(估计800瓦就能烧毁)。96年实习时没 ...

正是因为它会熔断,它能安全的熄灭电弧吗,会不会造成弧光短路,在某些非正常的场合,比如电源短路容量很大,前极空开失效,过电压以及其它一些极端情况下。很多电路板上的保险丝即使是经过检验认证的合格品厂家还会套上一个塑料管或热缩管。
电弧应该被限定在安全的区域内,并且被尽快熄灭。
模拟一次故障,在这个插座的接头上接上380V电压,插座输出短路,插座里边会不会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理论上存在电弧,380伏工业电气,220伏市电,一些开关都设有灭弧装置。但从我多年经验看来,至少这种 ...

仅供参考: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 ... /content_287693.htm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FelqbRxxfHZ0qY3kkQq

不一定会出问题,保证不了不出问题。
选用合格电气产品,确保自身和家庭安全。
经验不如科学的测试和检验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没这方面经验,楼主的土保险,不要说短路,就是过载都会烧毁(估计800瓦就能烧毁)。96年实习时没 ...

没干过这事的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干,但干电工的人这事没少干。

网友(2017-08-12):
看来做好电源emi滤波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你省去了主要的双π电路了

网友F(2017-12-22):
做的不错,我是直接买成品滤波器的,在插板前加个小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不错,我是直接买成品滤波器的,在插板前加个小盒子

我是这个电源排插刚好可以装下,所以就地取材了。

网友G:
楼主的插排接了这个,武功基本被废,说好的10A不用想了。只能定向做收音机专用了。负载一大,不是烧保险(细线)就是烧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插排接了这个,武功基本被废,说好的10A不用想了。只能定向做收音机专用了。负载一大,不是烧保险( ...

这个就是专门给收音机和维修电源用的,大功率电器不需要滤波。

网友(2018-03-27):
гдСС飬3-6Aáο

网友(2023-05-10):
网上买个靠谱点的盒子,装进去,专门给机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