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灯fm高频头试装初步成功,望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2017-05-31):
看着坛里各位高手玩胆FM,忍不住手痒,心里更痒,向陈工购买了单灯和双灯高频头板各一块。专门跟陈工说希望帮忙组装调试好,因为自己除了一块指针表和一块数字万用表外再无其他测试仪器。收到一看,傻了眼:两块印刷板加一小堆零件。真有点失望,但再一想,陈工事情也多,估计太忙,能做到关键零件都配齐,已经很不容易了。放了两天,还老想着,于是按照图纸,继续购零件吧。在某宝上买了一大准电阻电容管座及各型 电子管,等了几天,东西到齐了,开工。先来个单灯的,零件少,安装时间短,用了一下午就装完了。近不及待通电试机,因什么仪器也没有,想到坛里有高手说过没仪器也玩FM的方法,在旁边放个晶体管FM机,通电后,转动空联,收音机中有明显反应,无台的地方随着空联的转动而收到不同的台。在群里咨询陈老师,说肯定是起振了。起振就好办了,把中频输出接到原来从内蒙王老师处购买的工作正常的FM板的中放通道,转动空联,在某个点上有反应,但收不到台。调了一下振荡线圈旁的微调电容,再试机,收到了一个台,但信号很差,声音失真。且人体感应严重,没招了。在群里问矿友,说是空联引线太长,于是又剪短空联引线,还是不行。走投无路了。冷静下来再思考,觉得还是空联有问题,这个空联是我把调幅机差容空联改的,只是把动片取掉几片,也不知容量是否合适,全凭感觉。那怎么解决呢?现买空联来不及,想到用变容二极管,且手边有不少。说干就干,把空联拆掉,换上变容二极管,调节电压从王老师板上取(王老师的板就是电调的),接好线后通电,什么声音也没有,不一会,一个电阻上青烟直冒,吓得赶紧断电。一看是图上的R4冒烟,这是什么原因呢,对照图纸想了半天,估计是换上的二极管有问题,测量后果然短路了,再换一个,通电,还是一样的结果。再对照电路图,恍然大悟,变容二极管两个直接替换空联后等于直接接在高放管的正电源上,击穿后短路,造成R4电流过大。想了好久,再对比其他用变容管调谐的电路,觉得把调谐电容组(Ca和C6)接到高放管栅极或者加一电容接屏极,把高压隔离,应该可行。又参老陈工的贴子《用6N11电子管制作的单灯FM高频头,原来是这样的效果(有视频)》电路,觉得串个电容比较简单,于是把电路板上割开电容组与高压的铜箔,串了一个0.022的电容。再开机,静得跟没开机一样。再打开旁边的收音机,转动电位器,能产生干扰,跟空联的反应基本相同。于是再接入中放电路,小心转动电位器,在几个点上有反应,但还是收不到台。我在调压电位器(220K)上又串了个47k的电位器当微调,当有反应时,就调小阻值的,收到了一个台,再动动天线,声音变化很明显,找到最好的位置把天线定住,再调电位器,又收到了一个台,总共收到了三个台,两个声音好,一个很小。调了微型中周,声音有变化,但不大。实在不知该调什么了,暂告一段落。望各位高手指点。

调谐电容阻断开高压串接电容处

调谐电容阻断开高压串接电容处

刚装好的板子

刚装好的板子

剪短空联的连线后

剪短空联的连线后

换成变容二极管

换成变容二极管

与王老师的板子联接后收到了电台

与王老师的板子联接后收到了电台

网友A:
首先祝贺你成功收到台,说明你功底还是不浅啊。不过,你还要慢慢地钻进去研究电路的工作机理,怎样才能覆盖全段频率,提高接收灵敏度,高低端的均衡等等问题,因为你现在玩的是100多兆频率的电路,你的零件,焊接 ,引线等情况,都会对电路的工作产生较大影响,很多装机不成的主要原因,就是出在这些问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祝贺你成功收到台,说明你功底还是不浅啊。不过,你还要慢慢地钻进去研究电路的工作机理,怎样才能覆盖 ...

一语道破天机。

楼主:
谢陈工肯定,自小爱好无线电,断断续续玩了几十年,但没真正系统的进行理论学习,所以好些地方只知个大概,通过装机,有些东西就有了感性认识,还是很有意思的。就这样已经玩得很有成就感了。

网友:
欢迎入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恭喜!恭喜!
我现在只能玩现成的收音机。

网友:
先找个频率计确定下本振频率范围,本振范围对了就成功了一半,然后接上中放微调高放线圈和微调电容,高低端调好后如果某一段效果不太好可以再微调下最外侧动片间距,这样可以调到基本正常,频率计可用数显收音机改制。

网友:
祝贺成功
我昨晚才将单灯的板子焊了个半拉子,还有元件要找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陈工肯定,自小爱好无线电,断断续续玩了几十年,但没真正系统的进行理论学习,所以好些地方只知个大概, ...

有相同的经历哦,佩服。

网友:
我的还没动手!

网友:
手伤到了没法弄

网友:
先祝贺一下,真是不简单!

网友(2019-01-09):
祝早日恭城

网友:
用变容管之前分析一下电路比较好,有的电路可变电容是和高压直连的(很多成品机尤其如此)串一个1000p-2200p的电容即可,陈老师的第一代板子是没有这个电容的,后续产品都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