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分清楚电话线的正负级,不知道有人知道么?

楼主(2017-05-31):
电话线有正负级之分,但是我分不清楚哪条是正,我想分清楚。另外说电话又级性转换的人不要回了,我知道的。

网友:
万用表一量不就知道了,有啥难的。

楼主:
我手上没万用表,大哥你能不能帮我量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没万用表,大哥你能不能帮我量一下,万分感谢。

您把线给2楼接过去嘛。

网友:
找个算命的问问试试。

网友:
找合适的电阻,发光二极管。。。
如果你还不懂的话。。。
请点击右上角的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把线给2楼接过去嘛。

和俺差不大多,菜鸟一个。

网友B:
电话线有正负之分,我好象第一次听说

楼主:
好了,我找到万用表测过了,红线是正极,绿线是负极。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话线有正负之分,我好象第一次听说

确实有正负,而且电压还会变化。振铃时高电压,通话时低电压。电话机是通过一个二极管桥接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正负,而且电压还会变化。振铃时高电压,通话时低电压。电话机是通过一个二极管桥接入的。

说的一点不错,楼主先拆开电话测试仪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二极管是个好东西

网友:
电话线有正负极,输出电压五十伏特左右,但内阻很大,只在点亮个发光二极管什么的,输出的电流并不太大。

网友:
千万不要看颜色来定  从模块局出来线  打线是随意打的   就是家里的电话线 也不分正负随意接的   只有接出后到电话那个地方再实际测试

网友:
我以为是交流的,学习了

网友:
不怕死的话用舌头添一下。

网友:
电话线我一般随意接,没考虑正负极的问题

网友:
电话线从来都随意接,现在新装电话都是光纤了

网友:
电信送过来的信号有正负极的,但是电话机内有极性转换电路.所以不用考虑接线的极性.平时是60V左右的直流电压.振铃时.电压是交流信号.幅度超过120V.摘机时约为10V左右的直流电压。电压大小还与线路有关。

网友:
我还是不回答了吧

网友:
电话线是有正负极,但话机有整流不需要区分,记得以前什么书上说过电话接通后正负会互换,我没有亲自测量过,现在用的程控交换机应该不会再转换正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话线是铅蓄电池供电的,电压表即可分辨

的确如此,当兵的时候程控机房里面是西门子的交换机,旁边是配线室,在旁边是电源室,里面有整流柜和48V的铅酸蓄电池组,浮充54伏左右

网友:
振铃的时候肯定是交流,不是交流好多电话振铃不会响。

网友:
我告诉个好方法,猜一下,,不行就反过来

网友(2017-08-17):
用个发光二极管试一下,亮时接二极管+极的线是正极,但是不保证通信部门修过线路后极性不改变

网友(2017-10-31):
和俺差不多大,菜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