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咖赐教索尼110v闹钟收音机怎样改成220伏的

楼主(2017-05-31):
索尼ICF-C390收音机,110伏的,有的说在输入线串联一个1uf的电容就可以了,不知道是否可行,还有原机60hz的,怎样改成50hz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220V的变压器就是了。

网友A:
现在时间对吗?如果对就不用改时钟。好像集成块那条飞线就是改成50赫兹的。

测试次级输出电压,直接换成220伏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时间对吗?如果对就不用改时钟。好像集成块那条飞线就是改成50赫兹的。

测试次级输出电压,直接换成 ...

我还没试,收来20多台,我感觉如果改好了出给坛友更方便

网友:
串个CBB电容就行,容量从小到大测试变压器输入端的电压符合标称值就行了,我的钟控收音机就是这样的,已经有十年了,还好好的,电容质量要好点的

网友B:
看图机子背板上有直流电压9伏的。如果是买个单12伏的整流后用个7809稳压块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买个220-110变压器改装,那个9v电池不要插用,这机器如果单用电池,时间会不走或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机子背板上有直流电压9伏的。如果是买个单12伏的整流后用个7809稳压块就可以了。

9伏是防止停电,保持时钟数据用的。

网友C:
简单的串个cbb电容,要不就改变压器,只要次级电压不变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串个cbb电容,要不就改变压器,只要次级电压不变就ok!

昨天朋友给我拿了个4.7的电容,不知道可以不,挺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