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双运放的不同电压要求

楼主(2017-05-31):
OPA2604是被称为“运放皇者”的双运放,它的特点是低频有力、中频醇厚、高频顺滑,声音甜美,有胆机的味道,深受发烧友的喜爱。但这颗运放芯片对电压的要求苛刻,最佳的工作电压是+-12V。曾发现一些发烧友在音响设备+-5V的电压下用OPA 2604直接替换NE 5532,但却惨遭失败。而OPA1612可保持出色的动态性能。其他的双运放要升级的话,在低电压+- 5V的情况下可直接代换OPA1612。
两种运放的系数有点区别:
OPA1612(双通道)双极型输入运算放大器在 1kHz 时可实现很低的噪声密度(1.1nV/√Hz) 和超低失真 (0.000015 %)。 OPA2604: 低失真:0.0003% (1kHz), 低噪音:10nV/Hz。器件还具有 ±30mA 高输出驱动能力。

网友:
换运放我一般用推荐电压

网友A:
不同运放都有 不同的最佳工作电压 ,要查清楚才可以代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运放都有 不同的最佳工作电压 ,要查清楚才可以代换 。

仁兄非常专业,因为不同的电压可以造成不同的效果,直接影响各种指标和质量,电压过低会软弱无力、输出质量差,电压太高,容易自激、发热、噪声大、失真。所以这是一个考验的课题,做得好,就会有满意的回报。

网友B:
我的功放前置被我置换了2604,电源电压是正负15V,使用很好。此音频运放的确强。

网友C:
2604是双FET输入,如果整个功放电路都是如此配置的话,搭配应该会理想一些吧……
但是如果买到的是假货或者翻新的,咋区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04是双FET输入,如果整个功放电路都是如此配置的话,搭配应该会理想一些吧……
但是如果买到的是假货或 ...

有插座插上试听,以声音和耐用断真假。不好听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功放前置被我置换了2604,电源电压是正负15V,使用很好。此音频运放的确强。

OK,又多了一个同道中人,以后请多多交流DIY的感受,有好的东西同大家一起分享,音响可以给人带来欢乐,摩机可以给人带来智慧。一个耳放可以在同等电压的条件下直接替换OPA2604,效果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