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1个1W的变压器,意外滴发现里面是0.05的直焊线!绕高频变压器可以用中周骨..

楼主(2017-05-31):
今天拆了1个1W的变压器,意外滴发现里面是0.05的直焊线!绕高频变压器可以用中周骨架啦!之前总是绕不下。自己搞中周也不是问题,细线,Q减小有限,但是能很容易绕好,不必担心心装不下,淘宝上面看了一下,2两要二三十块,还要等好几天快的。

网友:
如获至宝了!

借机请教个问题:这直焊线绝缘性能怎么样啊?老是怀疑它的绝缘性。如果说绝缘好,那么怎么能直接焊接呢?

楼主:
我觉得400度左右还要烫一会才焊上,估计使用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温度,尤其只有几V的低压供电情况下。

网友:
国产漆包线我见过最细的是0.03的

网友:
直焊线是一种聚氨酯漆包线,绝缘和耐温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均优于普通漆包线,但有一种自粘直焊线漆皮略厚,加温后彼此粘结,方便成型

网友A:
1W变压器,没浸清漆?如果没浸清漆可不是合格的变压器哦。浸了清漆要把线径小于0.1的漆包线回出来基本徒劳。我倒是拆过很多大大小小各种继电器、接触器,这些线圈一般都不浸漆的,各种线径的都有,呵呵。

网友:
我拆了几个接触器,里面也有没浸清漆的。而且一个里面很多线,拆一个很长时间用不了。

网友:
0.05细了点,一般用0.07的。

网友:
220V接触器,我拆解了一堆,全部用来加捻成28股线绕制天线圈,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变压器,没浸清漆?如果没浸清漆可不是合格的变压器哦。浸了清漆要把线径小于0.1的漆包线回出来基本徒劳 ...

没浸七,但是绝缘胶带用了很多。

网友:
还有一个地方有细漆包线。

那就是废旧石英钟机芯。尤其是石英手表中的,比你这个还细。

网友:
拆旧电网数字电度表全部是1VA变压器!

网友B:
鸿运扇前面的转页步进电机线圈线径0、04,才几块一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鸿运扇前面的转页步进电机线圈线径0、04,才几块一个,好找。。。

又一条好门路,可是那个是不是要挂掉七,才能焊接啊?是直焊线吗?

网友:
可以用脱漆剂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我一直用继电器里面的铜线,继电器才几毛钱,拆一个能用很久

网友:
都是高手,拆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