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G固态硬盘装XP系统上网不如机械快

楼主(2017-05-31):
我用游戏机8G固态硬盘装XP系统,用机械300G串口硬盘作存储,发觉8G固态硬盘装XP系统上网不如机械快。请问有没高手这样用过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标识是 SSD  8G

SSD 是 Solid State Drive 的缩写,只要是用芯片而非磁带、磁盘存储(机械)的,都可以叫做 SSD。上个世纪十八摸就在 386 笔记本上用 SSD 了。U 盘就是正经的 SSD,DOM 也是。

电脑读写存储器需要给出数据所在的地址,然后存储器根据给出的地址进行寻址,对机械硬盘来说,寻址就是磁头找到数据存放区域的过程(寻道)。由于磁头臂来回摆动需要时间(十几毫秒),所以如果前后两个读写请求的地址不一样,那么机械硬盘需要经过十几毫秒的时间才能从上一个地址转到下一个地址去。而固态盘的寻址是控制芯片完成的,没有机械部分的运动等待,因此可以做得很快。

平时使用电脑,除了拷贝大文件,或者看电影之类属于对一个大尺寸文件的连续操作之外,大多数操做都是对很细小的很多文件的操作(比如你上矿坛的时候,网页上的图片和脚本会产生大量尺寸很小的缓存文件),机械硬盘的磁头会忙于到处来回运动,因此速度会很慢。而经过特别设计,适合安装操作系统的 SSD,其主控芯片完成这个寻址动作的速度飞快,延迟基本是百微秒以下,所以和机械盘比起来速度差异是很大的。

并且,我们打开矿坛上一个帖子的时候,里边的图片和脚本并不只有一张/一个,而是很多张,因此浏览器可以利用多线程同时产生很多个缓存文件,对于机械盘来说,你同时读写多个文件,和按顺序一个一个来是没区别的,反正都要寻址那么长时间么。但对特别设计了主控的 SSD 来说,它们是可以同时读写文件而不降低速度的 --- 如果同时读写 10 个文件和读写一个文件的速度一样,那么当然多线程同时读写更快。

荔枝,适合安装操作系统的 Intel 730 SSD,4k(细碎小文件)速度很快,多线程并发同时读写速度更快,延迟很低:

反面荔枝,Sandisk 喜欢用 U 盘主控做 SSD,4k 速度慢不说,多线程并发读写速度就是杯具了,延迟也很高:

你可以用这个 AS SSD BenchMark 测试一下你的 SSD,如果符合 Intel 730 的速度,那么才是适合安装操作系统的 SSD。如果是 Sandisk 那个,扔了比较好。

网友:
工业小固态  其实就是个大号 U盘

用SATA 直传  速度也就10MB    ,当然比机械慢

想要速度快, 固态  选购   一 看牌子  二  看网络拆机评测

网友:
因为这个8g的太垃圾,换个主流120以上的,速度天壤之别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固态盘为老式并口,加装sata转换板在使用;另外,太小的存储空间,连XP也受不了。

网友B:
按理来说,8g的固态硬盘绝对是可以带动xp的,我16g跑win7速度也是杠杠的,最大的可能就是你sata转串口不行,或者是你硬盘本来就不行;
固态硬盘本来就是越大速度越快,8g的速度本来就比较尴尬,你可以用软件测一下固态硬盘的速度再说,就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可能是小容量8GSSD硬盘,加之是早年打鱼机用的产品,速度低。只好不要,购个大点容量的SSD硬盘装系统用。谢谢各位高人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来说,8g的固态硬盘绝对是可以带动xp的,我16g跑win7速度也是杠杠的,最大的可能就是你sata转串口不行 ...

带是带得动,主要速度太低 不如机械串口硬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固态盘为老式并口,加装sata转换板在使用;另外,太小的存储空间,连XP也受不了。

XP装好实为1.5到2.5G,按理说8G容量硬盘只装XP系统没问题的,可能是早期打鱼机游戏盘 速度低原因,谢谢!

网友:
原因是这个老旧8G 电子盘性能太差,可能还不及HDD,换个性能好的SSD效果就 出来了,不过不建议SSD装XP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来说,8g的固态硬盘绝对是可以带动xp的,我16g跑win7速度也是杠杠的,最大的可能就是你sata转串口不行 ...

谁跟你说 容量越大越快的。,  杂牌480G  读写速度  也就100-200 之间  跟机械没多大区别,  品牌的 最高都能上1000 左右

固态看 主控 跟芯片颗粒的!!! 买到不好的固态,那速度就是一个U盘

网友C:
估计你这个仅是个电子硬盘(DOM)而不是正真意义上的SSD(固态硬盘),许多人分不清楚电子硬盘和SSD的区别所在,因为它们都是“固态”的,其实工作原理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DOM运行速度与SSD完全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这个仅是个电子硬盘(DOM)而不是正真意义上的SSD(固态硬盘),许多人分不清楚电子硬盘和SSD的区别 ...

上面标识是 SSD  8G

网友:
不会吧,还有这么差的固态硬盘。。。。

网友:
固态硬盘时间长了 速度也有区别的    还有就是主板接口不是sata3.0

楼主:
H61技嘉主板

网友:
小的电子盘速度真的不行,之前一个廉价平板电脑,速度启动win7满得可怜

网友D:
别扔啊,可以拿来卖吗。记得XP不支持固态硬盘的,换个Win7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扔啊,可以拿来卖吗。记得XP不支持固态硬盘的,换个Win7试一下

卖不到几个钱,也不想让别人机器慢

网友:
我的电脑最近换了“联想”120G SSD硬盘,那感谢感觉到速度比机械硬盘要快得多,尤其是在开机速度与应用程序的打开那真是快,开机时间仅7秒钟,用机械硬盘时要近一分钟左右。

网友:
XP没有对SSD的优化,会时常有一些写盘动作,而写盘对于SSD的来说比较慢的,所以就扡慢了整个系统的速度。我的一个IBM X40本子,硬盘坏(硬盘坏了才到我手的),数年前的事,当时还没有SSD呢,弄了个CF卡装上去,XP系统,装个EWF写保护,速度就飞快起来了,不装这个,特别的慢。

网友:
8G的固态硬盘不如机械硬盘,这本来就是的,一般来说 ,固态硬盘容量在64G以下都不如机械硬盘,固态硬盘的容量120G刚刚好

网友:
换为AHCI模式试试。快得多

网友:
xp对SSD的支持和优化不好,最好win7以上。

网友:
是你的硬盘问题,拆机盘,健康度不行了吧,换个新的,就发现速度杠杠滴

楼主:
归还为机械盘了 8G SSD盘甩之不用了

网友:
第一:4K是否对齐,第二:这种小容量的没有缓存,速度确实慢

网友:
长知识呀

网友E:
再换个ssd试试你就知道了

网友:
工控用小容量SSD还是可以的。扔掉可惜了。哈哈

楼主:
近没工控机用,就是有工控机 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换个ssd试试你就知道了

大容量的 快

网友:
这种8g的就是能存储,性能还不如老硬盘

网友F:
固态硬盘本来就是越大速度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态硬盘本来就是越大速度越快

嗯 就是的,小SSD盘l没意思

网友:
8G太老了,也太小了

网友:
这些破盘都是低成本的作品,现在机械硬盘都飙到200m的速度了,能不慢吗

网友:
是不是买到孬货了,我用的4G的装XP,跑的疯快。SSD要先好品牌的就OK。SATA口

楼主:
就是SATA接口的,早期许多人用的IHSSD盘都慢

楼主:
就是SATA接口的,早期许多人用的SSD盘都慢

网友(2017-08-10):
有的SSD拆开了,里面就是内存卡 速度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