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长虹pt50718x 50寸等离子电视机维修问题

楼主(2017-06-01):
俺的长虹pt50718x 50寸等离子电视机晚上正在看电视时,突然“啪”地一声响,电视黑了,再开机,有声音,没有图像了。请问是哪里问题?维修大约需要花多少钱?

网友A:
等离子电视机社会拥有量很少,业余能够修理的应该也不多,我就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电路。估计您需要到专业维修点修理了。

网友:
建议找专业维修!

楼主:
专业维修不是贵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维修不是贵罗!

本坛如果有这方面的高手一定会给你更满意的回复,继续等待。

网友:
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问题,等离子维修麻烦,搞不好的话烧一片,Y板,Z板,逻辑板,缓冲板都可能有问题的,还有电源板,要有一定的维修经验,否则自己不要动手维修,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电视机社会拥有量很少,业余能够修理的应该也不多,我就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电路。估计您需要到专业维修 ...

这位朋友,我手上有“无线电2006年合订本上”的PDF文件,查到里面有等离子电视机方面的维修讲座,你如果需要,请给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pdp 维修费贵 ,维修比较耗时,如果楼主的机子太旧的话 我建议换台液晶算了

楼主:
报告各位坛友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的电视机自己搞好了,通过咨询,确定是Y板的问题,从某宝上面买了一块相同型号的Y板,为了保险起见,连同缓冲板一起买了,花了125元,然后在老婆的帮助下,费了很大劲才把电视机从墙上抬下来,卸下背面螺丝,把Y板和缓冲板换上,开机,OK,好了!根据以往经验,要是打电话叫维修人员上门修理,费用至少在500元以上!!!看来自己动手,还是节省不少票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各位坛友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的电视机自己搞好了,通过咨询,确定是Y板的问题,从某宝上面买了一块相 ...

楼主可以开店搞维修了 呵呵

楼主:
呀呀,开维修就这么简单么?

网友B:
一看就是个精明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个精明的主

穷呀,木有办法,不精打细算不行哪!